[STM32F1] 关于stm32,下载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以前用着很顺利都用来这个片子(stm32f103vet6)用了两年多了,这次改版才出现这个问题,新焊接的电路板,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这个问题,在网上看到了其他出现这个问题的,我都看了,跟我的情况好像有点不一样,我一样的程序找以前其他的电路板,随便哪个都可以顺利下载,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也一个个的对照重新试了下);

1、新片子第一次都可以顺利下载仿真,第二次就不行了;
2、串口下载正常;
3、我也将老片子换到了新板上,结果一样的现象;
4、其他人的意见降低速度我也试了,没有改善;

我想知道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希望路过的大侠们指导指导啊,谢谢啦

网友A:
你的JLINK和软件好老了;

可能你板子的硬件不稳定吧;
重新焊块板子,只焊MCU和对应的电源部分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JLINK和软件好老了;

可能你板子的硬件不稳定吧;

因为一直用着很稳定就没有更新了,呵呵,现在正在重新焊电路板,最开始焊接的两块都不好用,只有这样试试了,不知道主要问题在哪里啊,谢谢了

网友B:
先擦除Flash,然后断电,上电后重新烧写看是否成功!

网友C:
最好用的就是ST_LINK,还便宜,我一直用。

网友D(2014-12-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我也遇到下载问题。自己做个一块STM32F103RBT6的板子,焊接完成后,不能下载程序。一直提示,说的是can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这个把程序往我买的开发板下载程序就行。但是向我自己做的板子下载程序就有问题。

网友F(2015-04-02):
如果下载程序过程中有复位的话,也会出现此问题。若基本的设置都正确的话,建议看看电路是否稳定。。。。。

网友G:
按着图片配置就好了

无

无

网友H(2016-01-18):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I(2016-12-18):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赐教!!!

网友J(2017-03-08):
同求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大神赐教!!

网友K(2019-12-14):
同求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大神赐教!!
我用的是ST-Link,之前都好好的,最近的两块板刚焊好之后,可以正常下载仿真,加焊了远处的一些器件(在IO输出线路上)后就不行了,一直提示以上楼主的提出的问题信息,但ISP可以正常下载,用官方的那个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只有在热插拔模式才能正常连接,其它模式都连接不上,但仍无法擦除芯片,会提示读出xxx的错误。郁闷中呢!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