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高通骁龙系列的芯片怎么学习啊

楼主(2014-07-25):
我在官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开发板也没找到,这个很纠结,想玩一玩,谁可以指点或者推荐一下
穷人,没多少分

网友A:
像高通小米这种内核的芯片资料很少的。如果楼主想学系统相关的芯片可以买块其他的开发板学习吧。

网友B:
ARM9、ARM11、Cortex A8、A9······的话,
三星、TI、飞思卡尔这些公司的比较多人学习

网友C:
高通的芯片不面对零售市场,所有相关器件的技术资料只对大客户开放,并要求签署保密协议,所以自己想玩高通芯片是根本不现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通的芯片不面对零售市场,所有相关器件的技术资料只对大客户开放,并要求签署保密协议,所以自己想玩高通 ...

license,要花真金白银的,起步价几十万美金,楼主这种屌丝,肯定没戏。
:D

网友D:
高通商业模式主要基于三个部分:
首先是Licence许可费,类似于**费用,厂商在高通平台开发手机,高通提供相应的软件开发平台和技术服务支持,一次性收取费用,代价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不等;
然后是高通的芯片费用,采用高通芯片,价格10美元-20美元不等;
最后则是厂商在做成手机进行市场销售之后,需要向高通缴纳专利费用,“这块的比重一般为5%。”

网友E:
高通确实不是个体玩的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