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产生一个随机数

楼主(2014-07-25):
srand((unsigned int)time(0));
int n = rand();
一直提示  error[499];0.undefined symbol:time_(1826.obj)
能帮忙解决下吗

网友A:
估计是没有time函数的定义。

楼主:
time.h里面有看到定义   会不会是因为芯片没有系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有time函数的定义。

time.h里面有看到定义   会不会是因为芯片没有系统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me.h里面有看到定义   会不会是因为芯片没有系统时间

你以为是电脑呢 还系统时间
你不写 芯片哪来的系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是电脑呢 还系统时间
你不写 芯片哪来的系统时间

pic16f1826  可以写系统时间吗?

网友C:
如果有AD,你就用AD检测一个零票值做随机数的种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AD,你就用AD检测一个零票值做随机数的种子。

那你估计很希望,MCHP的AD零漂值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c16f1826  可以写系统时间吗?

这要问你自己的代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估计很希望,MCHP的AD零漂值还是比较稳定的。

用AD检测电源的零飘,噪音都是有的。直取第8位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AD检测电源的零飘,噪音都是有的。直取第8位即可!

有按键的,直接采集按键触发时的计数器数字做种子,因为每次按键触发事件是随机的,种子也就随机了。

ADC就要浪费一路了。

而且ADC的话,虽然有波动,但终究波动值比较小,人为压缩了随机的范围。

网友C:
产生随机数,有时是上电就要产生。按键计数必须要人为干预,还可以用噪音二极管(普通二极管效果也可以),电路复杂了。
ADC采集的漂移,如果觉得范围小,可以连续采集4次,合并得到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按键的,直接采集按键触发时的计数器数字做种子,因为每次按键触发事件是随机的,种子也就随机了。

AD ...

有按键的  这办法操作比较简单  谢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产生随机数,有时是上电就要产生。按键计数必须要人为干预,还可以用噪音二极管(普通二极管效果也可以), ...

呵呵,采集的白噪声被多次累加后,数值波动范围更加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AD,你就用AD检测一个零票值做随机数的种子。

没用AD  谢谢回复: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AD,你就用AD检测一个零票值做随机数的种子。

没有AD    谢谢回复: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采集的白噪声被多次累加后,数值波动范围更加小。

为何要累加?用:移位或放到32位数据上面。 AD0<<24 | AD1<<16 | AD2<<8 | AD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累加?用:移位或放到32位数据上面。 AD0

这个我没有推导,但直觉好像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没有推导,但直觉好像还是有些问题。

这种方法我们用了快12年了。一直好用,如果觉得数据宽度还不够,可以整合到48位,64位。现在在STM32F405,我们还加入了MD5算法处理。pic的定时只有8位 或16位,数据宽度不够,关键是PIC的定时器少了,没有多余的定时器来做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我们用了快12年了。一直好用,如果觉得数据宽度还不够,可以整合到48位,64位。现在在STM32F405 ...

如果已经经过实战使用,那可信度提高不少。

另外,能否请问一下,你是用在什么样的应用中?

网友E:
多个定时器,组合取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按键的,直接采集按键触发时的计数器数字做种子,因为每次按键触发事件是随机的,种子也就随机了。

AD ...

前些天我刚好碰到这个问题,用一个低成本的单片机,需要产生一个随机数,该单片机没有AD,电路也没有按键。尝试用软件延时和定时器直接的时间差来产生一个随机数,都无果。

后来有一位高人给我支招:加一个电容连接到单片机IO口上,上电时使得电容放完电,然后再充电,等待IO口变为高电平的时间。实际测试效果良好。

另一种方法是 定义一个变量不要赋值:
unsigned char X; //在每次上电时X的值都是不确定的,实际测试上电7次,有两次是重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个定时器,组合取值

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前些天我刚好碰到这个问题,用一个低成本的单片机,需要产生一个随机数,该单片机没有AD,电路也没有按键 ...

随机范围很窄,还是利用的白噪声。

如果有备电,可以以开机时间点的定时器数值为随机数种子。

网友G:
产生一个随机数不用那么麻烦吧 ??

我以前用过一下方法产生过随机数 凭**写一下 请自行测试

#include <stdlib.h> //包含 rand() 函数

float Random_Data;//定义一个浮点随机数 或者double类型的可以

//生成一个5 -999 之间的随机数 比如257.9865

Random_Data = rand()%999 + (rand()%999)*0.1+ (rand()%999)*0.01+ (rand()%999)*0.001+(rand()%999)*0.0001 + 5

//可以任意生成X-Y之间的任何随机数  Y最大值为 stdlid.h中的  RAND_MAX

#ifndef RAND_MAX
#define RAND_MAX  32767u
#endif

可以修改上述定义 改变最大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随机范围很窄,还是利用的白噪声。

如果有备电,可以以开机时间点的定时器数值为随机数种子。 ...

“随机范围很窄”,是指“用电容充电、放电的方法产生的随机数很小吗或者是随机数分布不均匀吗”?

我的方法是:定义一个CODE[10],给电容充电并计时,如果时间的个位数为偶数,则CODE[0]=1,
反之则为CODE[0]=0,由于电容有1uF,相对来说充电时间个位数的“奇、偶”还是相对随机的。然后把这些数合成一个大的随机数。

当然,如果用按键或者AD效果可能会好些。

顺便问一下前辈:PIC12F509每次上电定时的时间和上一次上电的时间都不一样,相差0.1ms,请问是要校准时钟吗?用C语言怎么表达?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产生一个随机数不用那么麻烦吧 ??

我以前用过一下方法产生过随机数 凭**写一下 请自行测试

伪随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随机范围很窄”,是指“用电容充电、放电的方法产生的随机数很小吗或者是随机数分布不均匀吗”?

我的 ...

你的方法:上电时使得电容放完电,然后再充电,等待IO口变为高电平的时间

因为你每次放电和充电的时间是确定的,所以IO口变高电平的时间也基本确定了,虽然因为白噪声有微小的波动,但范围太窄了。

你如果再搞成奇、偶统计,最后会发现,已经谈不上随机了,因为白噪声的离散型又被你用统计学集中了。

PIC12F509每次上电定时的时间和上一次上电的时间都不一样,相差0.1ms,请问是要校准时钟吗?
没完全明白你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法:上电时使得电容放完电,然后再充电,等待IO口变为高电平的时间

因为你每次放电和充电的时间是 ...

确实,“用电容充电、放电的方法”,如果产生8位的随机数20次,会有大约2次是重复的,如果产生10位的随机数,操作20次还没有发现重复的,值的大小也比较分散。

是的,PIC12F509我想校准时钟试一下,效果会不会好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确实,“用电容充电、放电的方法”,如果产生8位的随机数20次,会有大约2次是重复的,如果产生10位的随机 ...

这种方法得到的时间基本是个正态分布。想要平均分布的数据,可以只使用测得的时间的最低位。例如,8位时间如果大都分布在100到120之间,则离110越近就越多。但测8次时间,然后每次只取最低位,就得到了0到255之间平均分布的随机数。数据分布的方差越高,低位的分布就越好。校准时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并不能够改变数据本身的方差,只是影响了平均值。有意义的是增加时钟分辨率,这样数据的方差就会变大(时钟越快,相对来说充电时间越不准)。这就是为什么10位的比8位的要好。如果方差足够大,可以使用最低的多位数,从而加快整个过程。以你的例子来开,10位情况下最低4位应该都是可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种方法得到的时间基本是个正态分布。想要平均分布的数据,可以只使用测得的时间的最低位。例如,8位时间 ...

谢谢前辈的指点。

“校准时钟”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与随机数无关。
PIC12F509,不管我是用软件延时,还是定时,每次上电与之前的测得的时间不一样,相差0.1ms,请问我是需要时钟校准吗?该怎么校准?

网友H:
没用过这个片子,不过个人感觉0.1ms这么大的话应该不是时钟校准的问题。时钟不准也不会差出这么多。个人猜测可能是晶振起振太慢。高速晶振还好,32K晶振的话,stm32有的时候起振延迟可以到2秒(听说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伪随机

请教如何伪随机了  在我以前的测试里 没发现两个重复的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教如何伪随机了  在我以前的测试里 没发现两个重复的数

伪随机是有规律可循的,你那个公式就是他的规律。

数字不重复完全不能说明是随机,例如执行i++,只要芯片数据宽度够,他的数值永远不会重复,但他和随机一点关系也么。

随机不代表绝对不重复,只代表重复是无规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教如何伪随机了  在我以前的测试里 没发现两个重复的数

去看看概率论的书。

网友I:
对于单片机,用伪随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