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噪声测量

楼主(2014-07-25):
有个同相输入运放电路,请问如何测量噪声电压?具体测试方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运放本身的噪声是折合到输入端的,当然测量运放的输出噪声也可以。
低频噪声一般表示为uVpp,中高频用噪声密度来表示。
传统噪声测量都是用运放搭一个专门电路,放大比如10000倍,然后在示波器上观察、记录。
如果同相放大器的倍数已知、倍数较大,可以直接测试。
如果噪声电平太低,可以先放大。
噪声也可以用音频频谱仪测量。
我测量噪声的方法是用高精度万用表采样,然后对数据进行运算得到噪声。

网友B:
用低噪音宽带仪器测量运放输出,做谱分析。

网友C:
是什么噪声?整个频带内噪声OR点频噪声?前者用VT182,后者用网终分析仪。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比如说输入在某一个频率,不同幅值的正弦波下的噪声电压的有效值就行,用示波器应如何测量噪声?另外,问下2楼你测量噪声时输入接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网友B:
测试要求仪器的噪音必须低于被测试设备噪音(e.g.一个数量级),带宽高过被测试设备。普通示波器几乎都是8位的,噪音不是一般的大,除非被测设备的噪音非常高,否则不能用普通示波器。音频范围内测试的话,都不如用声卡,这是某个网友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比如说输入在某一个频率,不同幅值的正弦波下的噪声电压的有效值就行,用示波器应如何测量噪 ...

某个频率的噪声,需要滤波,或者用音频频谱仪观察。
前面说了,用示波器观察噪声波形,必须首先放大。
用谁来放大?测谁就用谁放大。
接的是什么信号?测谁就接谁的输出信号。

网友D:
用频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