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KHz振荡器

楼主(2014-07-25):
用文氏桥振荡电路是不是比较好的,怎么坐到可调

网友A:
各种振荡电路均可。
在这个频率上,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从成本上和频率稳定上并无多大优势。
振荡电路要频率可调,当然是调元件参数。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在可调频率上有优势,微调元件参数不需要对反馈量进行大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