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由偏流产生等效失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无正文)

网友A: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192~193页。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此书。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指点, 我此书的看了192-193页,其中有一个问题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摘抄如下:

如红圈所提到:
利用叠加定理可得:  Vo=(1+R2/R1)Vp + R2In;
式中 (1+R2/R1)Vp是只考虑Ip时的输出电压, 这个好理解!
而R2In是只考虑In时的输出电压,这部分是怎么等效算出来的?
希望请知道的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上图红圈中:  Vo=(1+R2/R1)Vp + R2In; 是利用叠加定理所求得;
我的理解是这样,不知是否正确;请指点:
仅针对运放的偏置电流而言,图5.5(a)可以等效画成下图:

图中红圈所示运放两输入端无偏置电流输入,为理想运放(因为运放的偏置电流被二个电流源Ip,In所等效);
下面运用叠加定理来计算仅由运放偏置电流所引起的失调输出电压.
1: 仅考虑Ip, 则In断开, 并且运放反向输入无电流流入(理想运放),如下图:

    则由Ip所引起的输出失调电压为:  Vop= -Ip*Rp*(1+R2/R1)
2:  仅考虑In, 则Ip断开, 并且运放反向输入无电流流入(理想运放),如下图:

    对上图中结点A, 运用KCL定理,可得:  In = (0-Va)/R1 + (Von-Va)/R2; 由理想运放的虚短可知: Va=V+=0;
    所以有:  In = (0-0)/R1 + (Von-0)/R2 = Von/R2, 即可得到: Von = In*R2;
3: 综合1,2. 故有 Vo = Vop + Von =  -Ip*Rp*(1+R2/R1) + In*R2;
   以上计算方法是否正确? @maychang @xukun977 @路过打酱油。。

网友B:
运放是理想情形时,无需按照失调定义求,就把它当成普通的激励源求解就行了,否则算出来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