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nios编译问题

楼主(2014-07-25):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blank_project_0 ****

make -s all includes
make[1]: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obj/alt_irq_register.o', needed by `libblank_project_0_syslib.a'.  Stop.
make: *** [system_project] Error 2
Build completed in 5.827 seconds

niosII IDE上编写程序,一直遇到这个问题,现在编译都到不了,头都大了,网上也有人遇到,好像是和win7不兼容,我的版本是quartusII 9.1和nios10.0,望高手解决.

网友A:
QII和NIOS的版本不一致会出现很多问题的,建议楼主用Q13.1和NIOS 13.1这个版本很稳定,我一直在用。不过,我现在准备用14.0版了。还有出现这个问题,可以把你编写的C代码文件拷贝出来,然后把整个软件工程删除,重建一遍,在将C文件拷入对应的文件夹一般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