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N5404有防止浪涌的能力?

楼主(2014-07-25):
在IN5404的datasheet没有看到in5404在浪涌时的两端的电压特性。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实在不明。。。。谢谢。。

网友A:
谁告诉你1N5404有防止浪涌的能力?
顺便说一句:只有1N5404,没有IN54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1N5404有防止浪涌的能力?
顺便说一句:只有1N5404,没有IN5404。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IN5404
网址里面的datasheet就是IN5404的,里面的特性描述有这一项:High surge capability,而且我公司电路就是用它来防止浪涌的,放在Power_B+输入端。

网友A:
这里写的是1NXXXX

这里写的是INXXXX

看来是这家网站的编辑不懂行。

网友B:
吐血
那是指它耐冲击电流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写的是1NXXXX

的确编辑有错误。1是代表里面只有1个PN结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编辑有错误。1是代表里面只有1个PN结的吧。

当初是这个意思,后来没办法执行,也就不再使用这个规定了。

网友C:
楼主太 NB 了!
楼主的公司也太 NB 了!

要么就是楼主来娱乐大众的!

网友D:
不知楼主所在公司是怎么用1N5404“防浪涌”的?贴出图来看看。

网友E:
一定是用來防反接

网友F:
你说的是信号防浪涌,比如什么电话线网线之类的
如果说电源浪涌或雷击那估计不行

网友G:
我想是不是来防止反相冲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所在公司是怎么用1N5404“防浪涌”的?贴出图来看看。

网友D:
楼上电路中的1N5404可不是有什么“防浪涌能力”,最多是防止电源反接罢了(还要配合自恢复保险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