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位定义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7-25):
背景:这几天在弄nRF24l01,发现写入位定义相关的内容时出问题,不用时正常
程序如下写的时候
...
#define RX_DR state^6     //接收判断位,如果接收到数据,RX_DR为1
...
state=SPI_read(STATUS);
if(RX_DR)
{
...
}
每一次到if判断,必进if函数体。
但如果改成if(state&0x40) 则正常运行。

为了验证,我试着把这个位的值用12864写出来
write_dat(0x30+RX_DR);   //   +0x30是转换成ASCII码
结果显示 8.
想问我那样不是将RX_DR定义成bit这类型了么,怎么会变成char类型的了?这里面哪个问题我没注意到?恳请懂的大大解答

网友A:
谁告诉是这样定义的

楼主:
是用sbit定义的,前面一直用#define定义寄存器,结果转不过弯了,呵呵

网友B: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网友C:
照楼上的定义吧, 规范一点.

#define RX_DR state^6    那就是  state 异或 6 的运算了, 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楼上的定义吧, 规范一点.

#define RX_DR state^6    那就是  state 异或 6 的运算了, 肯定不对     ...

嗯,平时位定义是用的sbit。主要是这次前面一大堆定时器。写#define 写着写着就一直define了,基础还是有点不扎实。看了你的解释,又学了不少,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嗯,看了2楼的,突然想起是用sbit。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