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应不应该构成环路

楼主(2014-07-26):
有的说:环路会产生电流,有的说:环路可以抑制高频辐射噪声。到底哪种更好些呢?目前做双层板,基本确定底层全覆铜接地,且数字和模拟地分开。可顶层应不应该覆铜?覆铜必然会造成地环路。
做的是10K到30M的信号处理,模拟居多,大量的运放。数字也有,像FPGA之类

网友A:
低频信号, 避免环路, 这是肯定的
虽然都说高频信号, 应该就近接地, 但是构成的地环路照样引入干扰. 所以要谨慎处理

网友B:
整层做地,叫不叫环路?地线电流大小不一样的地,是分开走,最后单点接一点,还是整片铺地,这两种方法哪个更好?(低频,400K以下)

网友C:
不理解什么叫环路?
我比较认同《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第6章 印制电路板的布线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