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电路板

楼主(2014-07-26):
最近纯手工焊接电路,想请教一下大家在电路连接时直接用焊锡当导线连接元件好还是用导线连接好,哪一个干扰比较大?包括哪些干扰?

网友A:
一般的数字电路用啥都行

网友A:
看样子你做的也不是高频电路,想咋焊咋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做的也不是高频电路,想咋焊咋焊吧

那如果是高频电路呢?是不是用飞线比较好?该从哪方面考虑呢?是分布电容吗?

网友B:
高频电路的线路很讲究的,飞线不一定会更好,分布电容是考虑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的线路很讲究的,飞线不一定会更好,分布电容是考虑之一!

谢谢啦~

网友A(2014-08-29):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C:
进步一点,会用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