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基于STM32的粉墨筒芯片问题

楼主(2014-07-26):
如图为富士施乐C2255打印机粉墨筒芯片。被密封的芯片为STM32,我想用逻辑分析仪得出此粉墨筒芯片时序,但有几点未解。
1、此粉墨筒芯片与打印机是用什么通信原理来进行通信的?STM32有SPI、I2C,USART通信。
2、那四个焊盘分别对应什么脚位?虽然电路简单,但从从PCB版上根本看不出来。

希望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基本上都是私有协议,问题是里面还有协议加密,读出时序也没有用,外面的兼容机墨盒主要功夫是在破原厂墨盒加密方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私有协议,问题是里面还有协议加密,读出时序也没有用,外面的兼容机墨盒主要功夫是在破原厂墨盒 ...

不好意思,“破原厂墨盒加密方法上”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粉墨筒芯片里面的加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