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和stc的IO口比较

楼主(2014-07-26):
最近发现c8051f的io口的弱上拉功能只能要么全部enable,要么全部disable .如果需要有一个io口检测外部信号的高低电平(弱上拉需要禁止,免得影响检测),其余的io口做类似独立按键检测。(按下时io低电平,松开为高电平)。这样检测按键类的口都需要外面加上拉电阻了,增加了麻烦

对比stc15F  每个io口的弱上拉可以"独立"enable或者disable .很方便的设置成高阻态和弱上拉。互相不影响。

silicon这么做的目地何在???????请教论坛各位网友吗,谢谢大家

楼主:
另外c8051f850/860推出时间多久了,貌似性价比 很牛和牛。不过datasheet无中文版。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yb_ice

这不是什么问题吧,

设计电路时考虑到这点就可以了

楼主:
siliconlabs 这么设计虽然不是什么  大问题  。但这么做用户设计时不太方便喽。最近有时间继续比较stc和c8051f  欢迎大家来客观讨论。最好有理由有证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liconlabs 这么设计虽然不是什么  大问题  。但这么做用户设计时不太方便喽。最近有时间继续比较stc和c80 ...

这有什么好比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虽然都是51,STC就是一瞎吹的货

楼主:
呵呵,看stc之前的数据手册,是在广告里面找有用的信息。看的头大。(所以转投silicon怀抱);不过最近在stc官网下了一个datasheet 广告少了很多。因为siliconlabs无价格低(越低越好,比如2元以下),功能简单的单片机。而我们一个产品需要简单功能的(驱动继电器和定时),所以需要研究一下stc.当然之前的一个产品是用了c8051f310.....  目前打算两个一起用

网友B:
对于数字信号,加上弱上拉又有什么影响,除非对功耗特别敏感,那个弱上拉都100K了。即使用STC,输入模式我都是要上拉的,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数字信号,加上弱上拉又有什么影响,除非对功耗特别敏感,那个弱上拉都100K了。即使用STC,输入模式我 ...

看数据手册,内部弱上拉是通过mos实现的,100k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内部弱上拉是通过mos实现的,100k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求指教

等效的
但不够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效的
但不够精确

哦。等效100k是从哪个资料看出来的?还是自己测定的?我的那个产品,测LM358 7 脚输出,不接c8051f io口,万用表量是0.001V(几乎是0) 接收单片机io(内部弱上拉允许),万用表量是超过2.2V(单片机误判断成高)。。。。。。。。。找了很长时间原因,后来把弱上拉disable  居然就可以正确判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等效100k是从哪个资料看出来的?还是自己测定的?我的那个产品,测LM358 7 脚输出,不接c8051f io口 ...

我发现你不喜欢看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不喜欢看手册的

谢谢ayb_ice  我在f120的datasheet上终于找到"100k"  我下载的f340 f310手册 中文英文里面都找不到说上拉电阻多少的  。看样子有时候用什么芯片,还得看和它类似的芯片datasheet

网友C:
之所以叫弱上拉,当然可以很容易被外围改变其电平高低,那需要禁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内部弱上拉是通过mos实现的,100k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求指教

查手册输入低电平的输入电流,再加上电源电压基本上就能估算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等效100k是从哪个资料看出来的?还是自己测定的?我的那个产品,测LM358 7 脚输出,不接c8051f io口 ...

你这个肯定是某些地方有问题,LM358不至于连100K的上拉电阻都驱动不了,我用LM358输出有时都接10K的上拉照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