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0边沿触发

楼主(2014-07-26):
我在用nuc130的外部中断1,双边沿触发模式,有时候会出现下降沿无法触发中断的现象。
用示波器测量下降沿的时间为1us,我看文档里面有个AC上升沿和下降沿最大时间是10ns
问题
1、1us的下降沿是不是太长了
2、文档里面提到的AC上升沿和下降沿是指IO口的触发边沿时间吗?

附加问题:
3、nuc130系列IO口做为输入时,判断高电平的最低值是多少?(3.3V供电以及5V供电)
4、nuc130系列IO口做输入时候,判断低电平的最大值是多少?(3.3V供电以及5V供电)

网友A:
应该是有点长了

网友B:
对于3,4的问题,给你贴个数据手册中的表格

网友B:
对于问题1,是不是你边沿的频率太快,或者电平不够导致的呢,挨个排除

网友B:
对于问题2,手册中没找到这个原话在哪,请提供,但我估计不是说这个中断的时间

网友C:
对下降沿时间有要求吗?我觉得高低电平是有阈值的,高于某一个值算是1,低于某个值算是0,所以在IO上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他应该不会知道你下降沿时间的吧。
上升沿和下降沿最大时间,应该是说IO口作为输出时,从高电平转化成低电平,或者从低电平转化成高电平的时间,也就是说是slew rate;作为输入时,IO口采样频率有限,所以电平变化不宜过快。
以上只是猜测,没用过nuc13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问题1,是不是你边沿的频率太快,或者电平不够导致的呢,挨个排除

电平不够的可能性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3,4的问题,给你贴个数据手册中的表格

用事实说话,hsolaish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问题1,是不是你边沿的频率太快,或者电平不够导致的呢,挨个排除

电平不够的可能性大,看看是什么触发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问题2,手册中没找到这个原话在哪,请提供,但我估计不是说这个中断的时间 ...

肯定不是终端的时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下降沿时间有要求吗?我觉得高低电平是有阈值的,高于某一个值算是1,低于某个值算是0,所以在IO上不是高 ...

当然有要求,你这段话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问题2,手册中没找到这个原话在哪,请提供,但我估计不是说这个中断的时间 ...

在手册7.3章,AC特性那,我仔细看了,那章节应该说的是晶振,不是说IO口
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关于nuc对下降沿触发的有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问题1,是不是你边沿的频率太快,或者电平不够导致的呢,挨个排除

边沿频率不快,周期是20s的方波,50%占空比
电平不够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边沿频率不快,周期是20s的方波,50%占空比
电平不够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那会高电平是否够5V,低电平是否够0V,是否出现个模糊的3V,是否有杂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你那会高电平是否够5V,低电平是否够0V,是否出现个模糊的3V,是否有杂波 ...

杂波不会影响的,看看出发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波不会影响的,看看出发方式吧

为什么杂波不会影响呢?
我用的是双边沿触发,在中断里面我会读一下中断1的值,用以确定是上升沿中断还是下降沿中断,大概是这样
if(int1==1)
{
   ...
}
else if(int1 == 0)
{
  ...//我怀疑其实已经进入中断了,但是在进入中断后,在读取int1电平的瞬间有个脉冲干扰,导致(int1 ==0)这个条件不成立,所以被误判为没进中断。可惜我没有把串口引出来,否则可以用debug打印出来
}

网友D:
脉冲干扰,有可能

网友E:
系统自动就判断了,你管他干啥。

网友F:
高低电平是由系统定义的,你可以用万用表在正常的VCC下进行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系统自动就判断了,你管他干啥。

搞研究也得有个度,太深了,容易走火入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高低电平是由系统定义的,你可以用万用表在正常的VCC下进行测量。

估计楼主还在郁闷呢

网友F(2014-08-25):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还在郁闷呢

他脑子不开窍,有的系统还15V是代表0,-15V代表1呢。

网友G:
楼主很认真,这也要研究,我只是不求甚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他脑子不开窍,有的系统还15V是代表0,-15V代表1呢。

恩,相对的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认真,这也要研究,我只是不求甚解

研究的太透容易走火入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研究的太透容易走火入魔

不要吓着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搞研究也得有个度,太深了,容易走火入魔

你说的太对了,楼主哪天就激动的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要吓着他了。

我木有吓唬他,有些东西没那个必要,当然有些东西必须搞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太对了,楼主哪天就激动的挂了。

莫激动,一定要hold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木有吓唬他,有些东西没那个必要,当然有些东西必须搞透

恩,技术这东西,就要摸透,摸不透,那还学了干啥啊

网友A(2014-09-24):
引用 网友F:
恩,技术这东西,就要摸透,摸不透,那还学了干啥啊

对,我总把你跟那个超级版主弄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