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板子程序烧不进去了

楼主(2014-07-26):
写程序将板子模式设置为睡眠模式之后   中断似乎进不去了   然后烧程序烧不进去了   提示是  internal command  error   板子是STM32F401RET6    求大神啊

楼主:
按着复位键烧程序  然后立马松开就好了

网友A:
嗯, 强制复位后, 就没有了睡眠状态, 所以关键要在你的系统里解决唤醒问题.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又学到1招;

楼主:
解决了   谢谢   不过又有新问题    我用F4写的SD卡程序   提示..\Output\STM32_f4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bss).   内存空间不足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