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er 异步fifo ip核 读的时候数据出错

楼主(2014-07-26):
我用的fifo写是8位,时钟50MHz  读是32位,时钟100MHz  读的时候没读出4字节的数据之后会隔两字节的数据,然后再读,而且读出来数据的顺序与写的顺序相反

比如:写进去的数据为 01,02,03,04,05,06,07,08,09,0A,0B,0C,0D
      读出来的数据就为(0D,0C,OB,0A),(07,06,05,04),(01,0D,0C,0B)

网友A:
你写完以后再读,还是一边写一边读? modelsim 仿真看看波形

楼主:
我是用signaltap仿真的,边写边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完以后再读,还是一边写一边读? modelsim 仿真看看波形

我是用signaltap仿真的,仿真出来这个结果,边写边读的

网友A:
signaltap是逻辑分析仪,不是仿真。。

网友B:
你这是读比写快呀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每次写的数据的个数改成2的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