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S3C44B0给FALSH中下载裸板程序问题

楼主(2014-07-26):
最近在学习ARM7,资料和视频中都是在线仿真测试裸板程序;
我想能不能将裸板程序下载到FALSH的0地址处,不是有启动代码么,应该能启动起来,可以发现,在
将ADS中的RO设置成0后,使用JLINK烧写程序后,发现裸板程序不能正常启动;

我的板子在线仿真时,跑例子程序正常,修改设置后烧写到FLASH中不能正常启动;为什么?
ARM7烧写裸板程序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需要加入启动代码, 借助仿真器, 跟踪一下, 看看跑到哪里停止了.

楼主:
目前还不清楚。
资料只给提供了怎么软件在线仿真,而我想烧写程序,像单片机一样。

网友B:
S3C44B0的flash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外置的吧。外置的flash,目前jlink是不能直接烧写的,能直接烧写的是MCU内置的flash。

网友C:
oepnocd+jlink什么外置flash 不能烧?

楼主:
还是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