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输出电路的疑问

楼主:
查找资料发现推挽输出电路如图1所示,这里的三极管并没有工作在饱和区
能否修改成如图2所示,请大师讲解指教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2014-07-26):
两个电路完全不同。
前一电路是射极输出(共集电极),输出幅度不大于输入幅度,输出阻抗很小。不过此电路未加偏置,存在交越失真,仅可用于开关电路,不宜用于线性放大电路。
后一电路是集电极输出(共发射极),对两管配对要求很高(两管稍有区别,输出即正向或负向饱和),且因两支电阻对输入信号衰减非常大,实际上放大倍数很小,从来没有实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完全不同。
前一电路是射极输出(共集电极),输出幅度不大于输入幅度,输出阻抗很小。不过此电路未 ...

前一电路输出幅度不大于输入幅度,如果用在H桥驱动电机,能否使用后一电路?
后一电路放大倍数很小,如果三级管用作开关,是否需要考虑放大倍数,我一直没搞懂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一电路输出幅度不大于输入幅度,如果用在H桥驱动电机,能否使用后一电路?
后一电路放大倍数很小,如果 ...

两个电路均可用于H桥。
前一电路,作为H桥的一半,输入信号幅度峰峰值宜大于电源电压一些,否则管子不能进入饱和,管耗较大。
后一电路,作为H桥的一半,输入信号幅度峰峰值可以等于电源电压。然而需要考虑两管同时导通的情况,故仅能用于小功率电路,同时输入信号上升下降沿要足够陡峭。
作为H桥的一半使用来驱动电机,两个电路均应加反向二极管续流,以保护三极管。

网友B:
第一个图,输入可悬空;第二个不能悬空

网友C:
后一电路放大倍数很小
实际上放大倍数可以很大,只不过由于两个输入并联,需要驱动信号是轨到轨。
另外,后一电路存在管子“互博”的问题,即两个管子自己存在电流通路,这就是5#说的输入不能悬空的原因。因此驱动需要开关信号,转换时间要短。

前一电路,所谓图腾柱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一电路放大倍数很小”
实际上放大倍数可以很大,只不过由于两个输入并联,需要驱动信号是 ...

第二个电路没有输入的话,输出什么情况?两个管子自己存在电流通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电路没有输入的话,输出什么情况?两个管子自己存在电流通路是什么意思啊?!!! ...

两个管子自己存在电流通路,就是电源通过两个管子形成通路,两个Ic相同,而且可能很大。
由于输入悬空,因此两个电阻就有电压,只比Vcc小两个be结压,而这两个电阻是要驱动负载的,因此电阻不会很大,所以Ib就比较大,至少是让管子饱和的节奏,再通过三极管放大成Ic,因此Ic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一电路放大倍数很小”
实际上放大倍数可以很大,只不过由于两个输入并联,需要驱动信号是 ...

学习了新名词    图腾柱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