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触摸按键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4-07-26):
msp430触摸按键有时显示一直触摸某个按键但你没有用手触摸,也没有其他东西触摸到这个按键,有时用手触摸某个按键怎么触摸都没有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下该触摸屏的相关的阻抗匹配撒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该触摸屏的相关的阻抗匹配撒的吧

不是做触摸屏的,是做触摸按键的

网友B:
是不是干扰问题?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判断有没有按键的。
可能是阀值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判断有没有按键的。
可能是阀值设置有问题

串口发数字,没有就是0,有就是其他数字

网友C:
干扰太大。可以考虑重做一块按键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太大。可以考虑重做一块按键的板子。

什么干扰,如何确定是什么因素干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干扰,如何确定是什么因素干扰的

以前自己做改过一块类似的板子。自己做的键盘。当时腐蚀的板子。每次按键用万用表测按下就导通。都是好的。但是MCU就是检测不出来。后来重新做了一块,多加了点松香,后来还度了锡。换上去就好了。后面猜想这可能是和板材的不同以致和收接触的干扰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自己做改过一块类似的板子。自己做的键盘。当时腐蚀的板子。每次按键用万用表测按下就导通。都是好的 ...

每次按键用万用表测按下就导通,你是触摸按键,还是矩阵实体键盘啊,这个我不是自己腐蚀的,叫别人打样的

网友C:
实体按键,按下用表测确实导通了,单片机却监测不到,有事多按几下会有那么一次是有反应的,不同环境下情况会变,后来重新搞了快就好了,怀疑是当时那版子按下时候手的电容效应太大导致了单片机的io出现问题,具体不好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体按键,按下用表测确实导通了,单片机却监测不到,有事多按几下会有那么一次是有反应的,不同环境下情况 ...

哦,可是我现在在做的事触摸按键啊: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可是我现在在做的事触摸按键啊

触摸的没反应,那和材料以及电容效应很大关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的没反应,那和材料以及电容效应很大关系呀

具体是什么原因影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