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通讯问题,停止位不对,请帮忙看下

楼主(2014-07-26):
串口配置的9600 8位数据 无校验 1位停止位

上图是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图,上面串口停止位是0.208ms,正常的一位停止位的时间在0.104ms左右
现在变成了两位停止位,不知道为什么

//初始化
void RS232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USART_DeInit(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发送程序
void RS232_Send_Data(u8 *buf,u8 len)
{
        u8 t;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等待发送完成
                USART_SendData(USART1,buf[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网友A:
程序没啥问题,可能函数库不对;
下面这段也改下看看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
                USART_SendData(USART1,buf[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等待发送完成
            }
发送放到上面试下;

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数据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啥问题,可能函数库不对;
下面这段也改下看看
  for(t=0;t

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没有任何问题,字符都对,
关键问题是在于每帧后面的那个停止位,我串口初始化配置的就是1位停止位,但实际的停止位是2位,

我一次发送8字节,停止位过长,这样就导致另一个设备认为这是8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没有任何问题,字符都对,
关键问题是在于每帧后面的那个停止位,我串口初始化配置的就 ...

哦,你这段程序没啥问题的;
换个串口抓下波形看看,还有问题就是你的函数库或者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肯定不是你贴的这段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