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用电压互感器时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7-26):
(无正文)

网友A:
1、这类电压互感,其实是电流互感器,串个电阻,实现V-I变换。220V可以直接接的。
2、电流互感器怎么限流呢?那是个电流源呢。
3、这类东西的PDF文档当然是找原厂家的网站了,好象的要的TV19E耀华电子生产的,在他自家的网站也没有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类电压互感,其实是电流互感器,串个电阻,实现V-I变换。220V可以直接接的。
2、电流互感器怎么限流呢 ...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有两种,一种是电压型,楼主这个便是,串限电阻的真正意义在于抑制上电励磁冲击,还不能接大了,不然影响线性。直接就是个特殊的定变比变压器,不允许短路。
另一类是电流型,原边串电阻作V-I变换,然后用低变比的电流互感器作隔离,不允许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