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个升压电路中的两个MOS什么作用?

楼主(2014-07-26):
这个升压电路中的MOS可不可以换成三极管?

网友A:
IC5是MOSFET,Q1/Q2是IC5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5是MOSFET,Q1/Q2是IC5的驱动。

是驱动的话,是不是可以换用三极管???

网友A:
应该可以,不知道不知道IC3的驱动能力。改成BJT,那基极得加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B:
这是跟随器的结构,输出电压摆幅可能会有问题。
我觉得直接让EXT接到8205的栅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不知道不知道IC3的驱动能力。改成BJT,那基极得加个限流电阻吧。 ...

恩恩,限流肯定是要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跟随器的结构,输出电压摆幅可能会有问题。
我觉得直接让EXT接到8205的栅极就可以。 ...

这个结构我还没搞清楚

网友B:
你的ME2109驱动8205这样的小管子应该是不需要电流放大的,不然它就没有选用的价值了。

网友C:
如果电流小是可以使用三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E2109驱动8205这样的小管子应该是不需要电流放大的,不然它就没有选用的价值了。 ...

哦哦,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小是可以使用三极管的

输出2A的电流

网友D:
PWM开关控制.

网友E:
ME2109一定要外置MOS的,
做2A的话可以用FP6716  2.1A/2A  内置MOS     91%效率  Vin=3.8V
1A就用PS7516   内置MOS    94%效率  Vin=3.8V
供应商是
QQ:1094642907
郑生:18948314942

网友F(2014-08-27):
三极管有“死区”,还有“饱和”圧降。是电流器!怎么又走回头路呢?…

网友G:
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画错了。

哪里错了?

网友G(2014-09-26):
仔细看了,没错,两个场效应三极管有换位置用的。

网友H:
草  这不是我们的产品ME2109 么  有技术问题直接问我  394233008

网友I:
学习了,看了评论长知识呀

网友J:
图腾柱 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