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哪有WAU8822

楼主(2014-07-26):
wau8822和PCM1770有什么区别?没有玩472的?

网友A:
我在玩472,你的问题好乱

网友B:
区别就是,两者的厂家不一样而已,从价格上说,应该是前者的便宜,从稳定性上说,应该是后者的好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区别就是,两者的厂家不一样而已,从价格上说,应该是前者的便宜,从稳定性上说,应该是后者的好点吧 ...

问题没看懂,你的回答也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玩472,你的问题好乱

472里面有wau8822的例程,但是买不到板子,想用1770代替

网友A:
引用 楼主:
472里面有wau8822的例程,但是买不到板子,想用1770代替

好吧 绕死我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