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应答

楼主(2014-07-26):
现在做一个can模块A,向另一个can节点B发送远程帧请求数据,但是节点B由于其他工作场合的要求,除了在发数据的时候处在基本模式下,其余时候都处在静音模式,无法给出应答信号。节点A发送远程帧时,收不到应答就不停的发,然后节点B就不停得进中断,无**常发送接收数据。如果节点A禁止自动重发,那么节点B就收不到收据,只进中断,状态寄存器显示是形式错误。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怎么处理节点A啦?希望各位大神多多赐教,谢谢!!!:handshake

网友A:
显然,你这样的设计是不合理的。

网友A:
要么,改主机程序,要么改从机程序,总之,通讯应答方式必须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改主机程序,要么改从机程序,总之,通讯应答方式必须重新设计。

谢谢你的回复,后来调试好了,从机程序是不能改变的,主机程序设为自动重发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