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PA3112D1功放芯片

楼主(2014-07-26):
TPA3112d1功放芯片,制作的D类功放电路,最后的输出需接一个LC低通滤波器,请问要怎么设计LC参数呀?
前面输出的波形应该是对的,是一个占空比可变的PWM波,只是经过了一个LC滤波电路后,没有还原一个正弦信号,输出的波形还是和载波频率一样,是300KHZ,我的输入正弦信号时1KHZ的,应该输出的音频信号也应该是1KHZ的,就是LC滤波部分出来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呀?很急!

网友A:
减小LC的值;
低通滤波器的频率选择最高输出频率的1.1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