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特性阻抗含义?

楼主(2014-07-26):
因为没有滤波器的相关理论,照着归一化表设计lc滤波器的时候,不是很明白关于特性阻抗的含义
1、lc滤波器的特性阻抗准确的含义是什么?
2、特性阻抗与功耗是否有关,据说lc理论为0功耗.

网友A:
1.fo时L或C的电抗值,即woL或woC
2,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o时L或C的电抗值,即woL或woC
2,不懂

感谢lgz2006的回答。关于本帖问题还有疑问,还望指点一下:
1、这里的特性阻抗与信号完整性里的特性阻抗是一个概念吗?在《lc滤波器设计制作》中,关于特性阻抗匹配仅仅讲了用反射损耗衡量匹配度,从发射损耗的定义来看,形式有点像信号完整性里边的发射系数。如果和反射理论是一个概念,是特性阻抗匹配的意义难道是为了减小信号的发射?
2、一个1mhz的lc滤波器,特性阻抗设计成50欧姆和设计成5000欧姆,有什么异同吗?和上下级电路特性阻抗匹配的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前朮归一化所以是1歐姆。
2.無關。.

谢谢king5555的回答。还有些疑问:
我们设计lc滤波器时候确定特性阻抗的意义何在?比如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输出波形进行1Mhz的滤波,特性阻抗我应该选择5、50还是其他数值呢?原则是什么?
另外滤波器所说的特性阻抗和高频信号中传输线特性阻抗引起信号发射,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A:
在这里,特性阻抗与回路电阻比值将直接决定你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特性阻抗与回路电阻比值将直接决定你的带宽

哎,前辈。你说的看不懂啊。能推荐点资料或是相关书籍看看嘛吗!

网友A:
谢沅清《晶体管高频电路》

网友C:
一点是LC特性阻抗与负载阻抗匹配时能传递最大功率,具体的的情况要看你的应用场合

网友D:
问题提得不错。

确定简单LC的特性阻抗,要视前后端阻抗而定。例如,Z0=sqrt(R01*R02)。此公式用于确定匹配微带线的特性阻抗,配以适当的线长,可以达到两端的阻抗匹配。此式在某些简单的LC匹配网络设计时也适用。
上述公式虽然是对LC匹配网络的考虑,对滤波器也是适用的。滤波器一般两端阻抗相同,是匹配情况的特例。

对于较复杂滤波器的设计,“LC“特性阻抗的概念,我的看法是基本没用。仿真目标设定为“端口阻抗匹配”、“插损/带外衰减”、“带宽”指标的仿真就基本搞定。不过,搞清楚所提的问题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2014-09-02):
引用 网友D:
问题提得不错。

确定简单LC的特性阻抗,要视前后端阻抗而定。例如,Z0=sqrt(R01*R02)。此公式用于确定匹配 ...

前辈,你说的我没看明白。能否留个电话之类联系方式,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指点一下。联系方式留下不方便的话,我留个邮箱吧!bnbnyh@163.com。希望你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你说的我没看明白。能否留个电话之类联系方式,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指点一下。联系方式留下不方便的 ...

哪里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