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FRC500向M1卡发写块命令返回CRC校验错误!!!

楼主(2014-07-26):
调试飞利浦官方库文件时,发现单片机操作MFRC500向M1卡发写块命令(0xA0)时,RegErrorFlag寄存器返回0x08 CRC校验错误,寻卡、读卡全部正常。就是写这个命令出错,虽然出错但是数据依然可写到卡片里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调试了一下,应该是接收写卡命令时CRC校验错误,

网友A(点评):
这种情况还是天线和卡没匹配好。

网友A(点评):
专用芯片的参数调节难度很大

网友B(2015-09-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读时总是CRC检验错误,数据读不出,不知道哪的问题,可以把程序发我参考下吗sxxms@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