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机怎样驱动

楼主(2014-07-26):
有四根线,两个绕组。
通电后,不转。
名牌被撕掉了。想用它驱动小车。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步进电机,先给一个绕组通电,然后给另一个通电,看转子是否转动一个角度。电流控制在0.2A左右试试。

楼主:
按您的方式测试,不转。
谢谢。

网友B:
应该就是步进电机,需要脉冲驱动

楼主:
奥,谢谢。
能推荐驱动芯片吗?
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C:
带减速器的步进电机。老式客厅吊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步进电机,先给一个绕组通电,然后给另一个通电,看转子是否转动一个角度。电流控制在0.2A左右试试。 ...

单片机搞个小程序测试吧  步进电机应该是 你说的不转应该是减速电机的缘故 看不出来

网友D:
步进电机,按5楼的方法,两个绕组分别通电,不转的话调整两个绕组通电的频率。

网友E:
步进电机,LS各位已经说了,方法也可按LS的试。在不懂上网搜两相四线电机

网友F:
不转也可能是绕组都没对上号啊

网友G:
也可以看看我的签名。

网友G:
终于看到图了,这是减速步进电机。

楼主:
我用PLC控制两个输出点,24V。
第一个绕组a,b,第二个绕组c,d。
我将b,d连接在一起接到GND上。
让a通电1s后断开,让a,c再同时通电1s,然后让a断开,c通电1s,再让c,a同时通电1s这样循环。
现象是电机电机轴不转,但是电机有震动。
请大家指点,这是什么原因。
我应该怎样连接。
我用的是PLC测试的。

网友A:
伙计,要注意电流呀,加限流电阻了吗?再试一下,把ab的命名换一下。

网友H:
步进电机,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出那两根线是通着的,就能定出A+A-B+B-,然后用电机驱动接线,控制器发送脉冲,1000,0100,0010,0001,或是你用单双8拍控制,一定注意相许。个人见解

网友A:
试的怎么样?

网友A:
注意电流,别烧坏电机。不知道你的电机如何,一般电机绕组不能直接接24V。

楼主:
还没试来,我准备用5V直接输入。
不知道每拍切换的时候延时多长?
谢谢。

楼主:
不知道大家都等着来,我这就试试。

楼主:
用5V测试了一下,不转,电机一哏一哏的。

网友A:
再建议把其中一相头尾调换一下。

楼主:
还是不转。
谢谢。

楼主:
这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I:
这个形状像是交流电机,但好似有四根弦,比较类似于同步电机。

网友A:
发个地址,给你寄几个步进电机,还有驱动器玩玩。

网友A:
测量两个绕组的电阻相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地址,给你寄几个步进电机,还有驱动器玩玩。

谢谢。
地址:山东省邹城市东滩煤矿水电工区
袁占伟:136853750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两个绕组的电阻相等吗?

电阻相等都是165Ω。

网友A:
记下了地址了,二手的。明天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下了地址了,二手的。明天寄。

我有科威的PLC您要吗?

网友A:
谢谢了,还用不着。

楼主:
奥,什么时候需要给我说一声,我有两台换下来的plc.

网友A:
你好!上午10时发韵达快递
(1 2013 0386 8603)。有空时接好五相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线并试验后再寄。

网友A:
是1 2013 0836 8603

网友J:
把电机‘肢解’了看里面就知道了,4刻线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应该是两相混合步进电机,混合式步进电机转子是有磁性的,并有铁芯制作的竖条,当然了也不排除是其他电机,拆开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上午10时发韵达快递
(1 2013 0386 8603)。有空时接好五相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线并试验后再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电机‘肢解’了看里面就知道了,4刻线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应该是两相混合步进电机,混合式步进电机转子是 ...

准备拆一个看看。
谢谢。

楼主:
刚才打开了,两个绕组分上下两层。转子有磁性。定子上有六个金属竖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地址,给你寄几个步进电机,还有驱动器玩玩。

您寄的电机和控制器收到了。
谢谢。

网友J:
你的这图好像不是步进电机

网友J:
首先从线圈的绕发就不想,可以说就不是

网友J:
我也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