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5V供电50欧姆输出阻抗的PA输出功率最大多少

楼主(2014-07-26):
如题,是否按照U*U/R来计算呢?而且U是不失真情况下的电压有效值?
这样算下来功率才60mW。。。
求助!

楼主:
自己顶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了

楼主:
或者再直接一点问,市面上有5V供电,某频点输出阻抗50欧的PA,输出功率能到1W,如何理解?

网友A:
这很正常,输出功率原则上与供电压无关

欲理解很容易,听说过音频线间变压器之类吧,类似地把输出电压提升到7V,50欧负载就可获得1W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譬如一樓原本對50歐是出力60mW,現在要對大于50歐的負載例如是300歐,仍然可以得到60mW(實際會有若干損失) ...

阻抗匹配其实就是功率转换。这句我感觉有玄机,有没有资料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输出功率原则上与供电压无关

欲理解很容易,听说过音频线间变压器之类吧,类似地把输出电压提升到7 ...

谢谢你的解答。但我意思是PA的datasheet给出的输出阻抗是50欧,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输出1W功率,意味着输出电压的有效值要到7V,就是说峰峰值要接近20V,但PA芯片供电电压才5V,这怎么解释?

难道说输出端口的VPP真能到这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譬如一樓原本對50歐是出力60mW,現在要對大于50歐的負載例如是300歐,仍然可以得到60mW(實際會有若干損失) ...

按照你的思路,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芯片内部,它的放大电路的负载电阻远小于50欧姆,这样得到足够大的电流后,在内部的输出端进行一次阻抗变换,比如从5欧姆变到50欧姆,然后再和外部对接?

这么想的意思是1.内部完成一次变换 2.在端口测量时能测到20V的VPP。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C:
4.8V做过6W的VHF输出,50欧天线。示波器打到10V/格,波形刚好占5格,即Vp-p 约 25v

网友A:
再不理解那就是还未学到能的程度
芯片输出阻抗10欧,经阻抗变换电路后,等效成50了,这个方案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不理解那就是还未学到能的程度
芯片输出阻抗10欧,经阻抗变换电路后,等效成50了,这个方案行不行? ...

意思是说datasheet上给出的是经过阻抗匹配的“等效”阻抗?

看都不用看,必然是

网友C:
高频电路中专门有一章是讲阻抗变换的

网友E:
50欧是阻抗.不是电阻.你看阻抗计算公式.没有电阻R.

网友F:
楼主请你把那个datasheet贴出来,或者附件上来。我认为你描述的与原文不一样。
按照你描述的,画面感是一个源内阻50欧姆的信号源(5V电源),这累死也搞不出1W的功率。

如果你说:5V电源的一个PA,在50欧姆负载时,能够输出可达1W的功率,那就没疑问了。

网友G:
要看你是什么功放。
理论上,电源电压很低,也可以输出很大功率,只是需要阻抗匹配。
特别是RF电路。
如果是低频电路,阻抗匹配的代价太大,输出功率受限于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