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与MSP430相比,Kinetis L系列的功耗怎么样?

楼主(2014-07-26):
MSP430采用低功耗设计,具有五种低功耗模式,供电电压范围为1.8~3.6V,在工作模式下:2.2伏工作电压1MHz工作频率时电流为225uA;在待机模式电流为0.7uA;掉电模式(RAM数据保持不变)电流为0.1uA。所以特别适用长期使用电池工作的场合。
与MSP430相比,同样运算量下,Kinetis L系列功耗的功耗怎么样?

楼主:
Kinetis KL02
Run power consumption down to 36 μA/MHz in very low power run mode

楼主:
哪位知道 Kinetis KL02 有没有在掉电、休眠模式下定时中断唤醒功能?

网友A:
掉电了怎么唤醒,又不是永动机。

休眠模式下当然可以定时中断唤醒。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们的KL02具有多达9种的功耗模式。
RAM依旧上电,内容保持的情况下,最低功耗是VLLS3,
它的功耗,从我们的datasheet中可以知道,可以低达1.24u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知道 Kinetis KL02 有没有在掉电、休眠模式下定时中断唤醒功能?

你所谓的掉电(RAM保持)模式,即我们的VLLS3以上功耗模式,休眠模式下,是支持定时器中断唤醒的。
只不过VLLSX的唤醒,MCU会复位。
更多详情,请查看我们KL02的reference manual和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Kinetis KL02
Run power consumption down to 36 μA/MHz in very low power run mode

具体各个功耗,请查看那我们的datasheet, 在Power consumption operating behaviors章节写的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E啦!

不客气,如果后续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呢。

楼主: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呢。

这位兄弟真认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真认真。

那是必须的,呵呵。
以后有问题,也欢迎发帖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