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如何实现两个PID控制器的串联

楼主:
这是通过控制烘箱的温度来控制颗粒的湿度,即有两个闭环结构串联而成,外环是湿度闭环,内环是温度闭环,
前面湿度PID控制器的输出信号是后面温度控制器的设定值,串级控制如图所示:

现在,内环已经完成,即:手动输入一个温度设定值,就能让烘箱温度稳定在这个值附近。我现在不会的是:如何根据湿度偏差信号得到期望的温度信号?市场上买一个PID控制器,能通过调节它的PID参数得到我想要的温度信号吗?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A(2014-07-29):
外环的输出是内环的输入
可以分别独立控制温度调 调好再串

本人做的单相电机调速视频 PID速度环 误差小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xNTA5ODI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环的输出是内环的输入
可以分别独立控制温度调 调好再串

你好,我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湿度偏差信号得到期望的温度信号?也就是说,市场上买一个PID控制器,能通过调节它的PID参数得到我想要的温度信号吗?

网友B:
这很常见。没有问题。任意的pid都可以。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温度和湿度的控制具有很大的迟滞。加上点微分会好些。

楼主(2014-09-01):
引用 网友B:
这很常见。没有问题。任意的pid都可以。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温度和湿度的控制具有很大的迟滞。加上点微分会 ...

参数整定会不会很麻烦?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这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