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和指针 (pointers on C)——2

楼主(2014-07-26):
总结:
C是一种对大小写非常敏感的语言,所以Abc,abc这是两个不同的标识符。长度没有限制,但是31个字符以后会自动忽略。
程序的起点是main函数,绝大多数环境使用堆栈来存储局部变量和其他数据。
注释必需以/* 开始,*/结束,不允许嵌套。注释将被预处理器去除。
标识由字符数字和下划线组成,不能以数字开头,大写和小写不同。
关键字不能作为标识符使用。

楼主:
警告:
1、 注释有时候可能会意外中止语句。

编程提示:
最好养成良好的程序风格和文档风格。
如:
1、 空行。标识不同的逻辑代码段。一眼就能看出某段功能的结束
2、 if的括号和表达式之间留下空格,使表达式更加突出。
3、 在绝大多数操作符中,要留下空格。当然过于复杂的表达式可以忽略一些。
4、 嵌套语句多使用Tab,如果嫌空行太长,那是因为嵌套太多,可以用其他函数来代替。
5、 注释最好成块出现。
6、 函数的定义中,返回类型独立一行,函数的名字可以在下一行的起始处。

楼主:
摘选的一些问题:
1、把大型的程序放入一个单一的源文件中有什么优缺点?
优点:避免了重复定义的错误。避免了声明。
确定:显而易见,一个4万行程序的c文件是令人发指的。
2、编写一个程序,它从标准输入读取C源代码,并验证所有的花括号都成对地出现。
// 成对输入花括号.cpp : 定义控制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Add = 0;
        char temp;
        while ((temp = getchar()) != EOF )
        {
                if (temp == '}')
                {
                        if (Add == 0)
                        {
                                printf("wrong!");
                        }
                        else
                                Add -= 1;
                }
                if (temp == '{')
                {
                        Add += 1;
                }
        }
        return EXIT_SUCCES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警告:
1、 注释有时候可能会意外中止语句。

这个讲的是啊,不合理不正确的注释对程序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