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和指针 (pointers on C)——4

楼主(2014-07-26):
总结总结!!!
C没有布尔类型,所以在一些逻辑判断时候必须用整型表达式,零值为假,非零值为真。
for比while把控制循环的表达式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地方,以便寻找。
do语句比while语句类似,但是前者能够保证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
不要用goto。

楼主:
switch...case...在没有加break时候多半有问题,具体在后面警告中详述。
语句基本上就是这样,没有IO,没有异常处理语句,这些都是通过调用stdio.h等库函数来完成的。

楼主:
警告:
1、编写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表达式。
while((ch  = getchar()) != EOF && ch != '\n')
;
注意这个分号,如果没有这个分号,那么下一条语句就会进入while循环。

楼主:
2、确信在if 语句中的语句列表前后加上花括号。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加入花括号,那么else可能不会如你所愿的和if配对。

楼主:
3、在switch语句中,执行流意外地从一个case顺延到下一个case。
老老实实在switch case上,加上break吧。

楼主:
编程提示:
1、在一个没有循环体的循环中,用一个分号表示空语句,并独占一行;
2、for循环的可读性比while循环强,因为它把用于控制循环的表达式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地方。
3、在每一个switch语句中都是用default子句。

网友A:
C没有布尔类型,所以在一些逻辑判断时候必须用整型表达式,零值为假,非零值为真。

网友B:
for循环的可读性比while循环强,因为它把用于控制循环的表达式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地方

网友A:
do语句比while语句类似,但是前者能够保证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