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态扫描基础上实现多级亮度控制

楼主(2014-07-26):
    相信大家再刚接触单片机时一定玩过动态扫描,我这儿说下在动态扫描电路下对单颗LED进行亮度调节的实现方法。

    首先说下一般动态扫描电路的做法,
    如图,红黑线的16个交点为LED灯,限流电阻串在黑线上。依次导通COM口,同时控制四路SEG口的逻辑电平即可控制对应COM口上4led的亮灭状态。通过快速扫描COM即实现动态扫描显示功能。
    记SEG口数量为SEGNUMCOM口数量为COMNUM;扫描频率为LEDFREQ;动态扫描执行频率为EXECFREQ
    在一般动态扫描中,有EXECFREQ = LEDFREQ * COMNUM,最大亮度为常亮亮度的1/COMNUM。在较多LED灯的电路中,考虑到布线和IO资源,一般选择8COM口左右。

    那么,如何做亮度控制呢?
    假设亮度级别为LIGHTLEVEL
    我们将COM口的EXECFREQ 增大到 LEDFREQ * COMNUM *LIGHTLEVEL。在一个扫描周期,即LEDFREQ * COMNUM次扫描里根据LED的亮度让该LED0至(LIGHTLEVEL - 1)次。
    当然也可以维持COM口的扫描频率为LEDFREQ * COMNUM,将一个COM口导通时间分割成LIGHTLEVEL 个时间段,对应LED的亮度通过控制SEG口导通时间决定。

    这两种方案都是可行的,后面将就后一种方案的软件实现进行说明。

楼主:
假设扫描频率60COM8个,亮度级30,那么EXECFREQ=60*8*30=14.4k。在单片机里面用这么高的频率跑的程序必须是固定处理时间的,并且需要放在中断里面执行。

综合考虑的话,COM口数量过高会导致CPU负荷较重,轮询时间变长,如果将COM口减到3个,可以使EXECFREQ降低到原来的3/8,同时相同电流下的最大亮度提升为原来的8/3倍,当然也会导致占用IO口变多,对于90LED的电路,那么至少需要33IO

下面以3*30的扫描电路为例,
对每颗LED建立如下结构:
struct s_LED
{
        struct s_LED* pNextLed;
        struct s_LED* pPrevLed;
        u8 seg_num;                //标明这颗LED对应SEG
        u8 target_level;        //目标亮度
        u8 cur_level;                //当前实际亮度
};

考虑到使用方便,可以将它们放在一个大结构体内:
struct
{
        //COM1 区域
        struct s_LED LED1_01;
        struct s_LED LED1_02;
        ...
        struct s_LED LED1_30;

        //COM2 区域
        struct s_LED LED2_01;
        struct s_LED LED2_02;
        ...
        struct s_LED LED2_30;

        //COM3 区域
        struct s_LED LED3_01;
        struct s_LED LED3_02;
        ...
        struct s_LED LED3_30;
} LEDS;

struct s_LED其实是一个双向链表节点,我们会把这90个节点放在3*30条链表上。

先考虑这种数据结构在固定亮度下的扫描过程:
我们将每个LED根据其所在COM口和亮度放在对应链表上,
那么在最小处理周期上(图中青色方框),处里一条对应链表即可(COM口调整时需处理多条)。
中断伪代码如下:
  1. ISR
  2. {
  3.     if (COM口需要调整)
  4.         {
  5.                 关闭当前COM口,
  6.                 关闭当前COM口中最高亮度链表中的LED
  7.                 开启下一个COM口中非0亮度链表中的LED
  8.                 开启下一个COM口
  9.         }
  10.         Else
  11.         {
  12.                 关闭当前亮度级所对应链表中的LED
  13.         }
  14.         当前亮度级和COM口状态调整
  15. }
在这个中断程序中最坏情况是需要关闭当前COM口下所有LED,并开启下个COM口下所有LED

下一步,就可以基于以上结构实现下面两点:
1.控制任意LED灯的亮度从 A级 缓变到 B级,变化速度恒定(比如,0.5秒从全黑到最亮)
2.控制任意LED灯的亮度从 A级 瞬变到 B

笼统的说,这两个任务都是去维护这个3*30的多链表,将每个节点根据亮度变化要求在链表间调整,这就纯粹是编码的活了。

网友A:
楼主赶紧分享,我给你加精:lol:handshake

网友B:
如果只是几个亮度还好实现,如果是几十个亮度等级就需要较快的驱动间隔时间要求。

楼主:
哈哈,终于不裸奔了,:victory:

是要每个LED都要做到亮度可调。
最终控制效果是:
1.控制任意LED灯的亮度从 A级 缓变到 B级,变化速度恒定(比如,0.5秒从全黑到最亮)
2.控制任意LED灯的亮度从 A级 瞬变到 B级
亮度控制由驱动层实现,应用层调用以下接口控制即可
LED_changeLightness(u8 ledid, u8 targetLightness, bool is_immd )

我在16M主频的8位单片机上驱动 3* 30的扫描电路,做到30级亮度调整
估计耗用cpu 20%,相关数据结构占用ram达到1k

变化速度可调的实现方法还没想过。

网友C:
有搞头!
赞一个!

网友D:
在LED点阵屏驱动上做过类似算法,100级亮度控制

网友E:
好是好 但是 一个 LED亮度调节 占用了这么多内存资源 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是好 但是 一个 LED亮度调节 占用了这么多内存资源 可以么?

要不要这样玩,是需求决定的
和资源、技术没太大关系

网友E:
通过软件方法 32位数据就能表示2048*2048 LED板的单个 LED 256级的 亮度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软件方法 32位数据就能表示2048*2048 LED板的单个 LED 256级的 亮度调节了。

这个控制方法的目标是让所有led实现非同步的呼吸灯效果,各种图标,数码管,按键灯等都能根据需要自由的进行闪烁,亮灭,缓变。

在单片机上,主要短板在于其扫描时的流畅性,所以弄出个多链表来。

至于一个LED 256级,8bit数据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控制方法的目标是让所有led实现非同步的呼吸灯效果,各种图标,数码管,按键灯等都能根据需要自由的 ...

8bit数据是不够的 至少需要16bit 但是这样内存操作较多所以使用32bit来实现
我说的 不是单个LED 是LED阵列中的 单个LED 整体功能是作为 LED显示板 要控制其中任何一个LED灯的亮度  单个LED只要32bit数据
至于你说的流畅度,我之前已经给出了限制 那就是 分辨率为2048X2048(这里说分辨率是不对的,主要是LED灯的数量)
如果MCU运行速度足够快的话 那么 分辨率可以达到更高

网友F:
没看楼主的帖子内容,   只看了  相信大家再刚接触单片机时一定玩过动态扫描,我这儿说下在动态扫描电路下对单颗LED进行亮度调节的实现方法。

没做过LED彩屏,猜测。。。
从最简单单个数码管显示开始,到最后最复杂应该就是广场上的全彩LED视频, 用通用的思路分析就跟显示器一样,底层=显存+扫描时序。刷的是整个屏幕,不存在什么对单个LED进行亮度调节。  再上面跟显卡一样搞一些图像加强功能(在显存里折腾数据)。   如果不要像显卡一样神马3D神马的,  接口就是读写显存,哪来单个LED概念和接口呢。
比如8*8分辨率,RGB 24位色,刷新率60HZ,   单层显存8*8*3字节, 占用IO 8+3*8=32根  刷新次数8*8*60=3840,整个画面你爱显示什么显示什么,修改对应坐标的显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楼主的帖子内容,   只看了  相信大家再刚接触单片机时一定玩过动态扫描,我这儿说下在动态扫描电路下 ...

比如8*8分辨率,RGB 24位色,刷新率60HZ,   单层显存8*8*3字节, 占用IO 8+3*8=32根  刷新次数8*8*60=3840,整个画面你爱显示什么显示什么,修改对应坐标的显存值。

3840HZ的扫描速度能做到256级颜色?求解惑

没做过屏,但是分析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8*8分辨率,RGB 24位色,刷新率60HZ,   单层显存8*8*3字节, 占用IO 8+3*8=32根  刷新次数8*8*60=384 ...

电脑用的是2进制,不要用人的十进制来想。这样就是3840了,是次/秒,不是HZ。

非矩形显示点阵,也可以将显存按像素数量划为矩形显存,上层图片做转换后写入显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脑用的是2进制,不要用人的十进制来想。这样就是3840了,是次/秒,不是HZ。

非矩形显示点阵,也可以将 ...

在应用层是按照60Hz的频率刷新buf
但是驱动层如何把buf中的数值还原成亮度这个模拟量呢

我所讲的就是一种在特定需求下的驱动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应用层是按照60Hz的频率刷新buf
但是驱动层如何把buf中的数值还原成亮度这个模拟量呢

显存+时序 完全是简单的固定机械动作,每次操作时间基本恒定。 没有任何东西要运算或者什么,只需要几个计数器次数循环,以及移位。  更适合FPGA执行。    你这是不是每次定时执行时间相差悬殊啊。
上层再怎么忙也不能超过刷新率,超过了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存+时序 完全是简单的固定机械动作,每次操作时间基本恒定。 没有任何东西要运算或者什么,只需要几个 ...

呵呵,你去算算把,
只有普通的十几兆主频的MCU加一些普通IO口
没有fpga给单片机做显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去算算把,
只有普通的十几兆主频的MCU加一些普通IO口
没有fpga给单片机做显卡 ...

10多m的单片机全彩显示,  按前面算的,3840次,每次要换一根选中线,移位一次即可,每8次移位需要重新开始移位。  每次送3个8位显示数据,从24个显存中取位合并而来(可以修改显存排列,这里直接送3个字节,更新显存时候才位操作,节约大量时间,这里就成了只要送3个RAM到3个8位端口,而更新显存最多每秒折腾60次乱七八糟位操作,实际不可能拼命改显存),再搞2个变量循环计数显存什么的,简单累加到头归零。  一次操作加起来几十条可能就够了。不涉及任何计算啊什么的  改变参数复杂度变化很小,加减显示点阵,增减成单色或RGBXXX,加减颜色深度,执行时间都变化很小。RAM也=显存+几个BYTE循环计数
你那特殊驱动方法自己对比下,用多少内存和时间,还一个点闪,要求所有点任意显示呢,改变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多m的单片机全彩显示,  按前面算的,3840次,每次要换一根选中线,移位一次即可,每8次移位需要重新开 ...

你有空看我全文把,理解不一样

没必要看,点阵扫描哪来的单个点亮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多m的单片机全彩显示,  按前面算的,3840次,每次要换一根选中线,移位一次即可,每8次移位需要重新开 ...

我所谓的“对单颗LED进行亮度调节”当然是对所有LED中任一一颗或多颗同时进行亮度调节。

我在7楼也写出了驱动接口
LED_changeLightness(u8 ledid, u8 targetLightness, bool is_immd )

通过这个接口可以使矩阵中任意一颗LED的亮度调整到targetLightness,通过is_immd确定亮度是瞬变还是缓变(缓变速度是事先约定好的)

所以说理解不一样,就不必多聊了

网友G:
纯属占位

网友H:
  楼主十分专业,高手在民间啊。  极好贴,感谢分享,最喜欢这样的帖子,既获得了经验,又获得了知识  。交流是学习的第一步。

网友F:
发现有消息未读,打开发现原来是这个帖子,进来再看了一下,似乎是大致看明白了楼主意思

1楼 描述了如果LED是M行N列,刷新率L,亮度分成K个等级,则一秒钟进行N*L次列扫描,每个扫描间隔再将定时器分裂成K次,修改行数据,让行在每次列扫描时间内按K等分算导通时间,
中规中矩的基本扫描知识很容易理解

2楼 给出具体实例 90个灯为了减少扫描次数做成3*30,刷新率60,亮度级别30。计算出要用33个IO,中断频率60*3*30=5.4K,用增加IO降低扫描频率,33个。。。
再给出LED描述结构,前后链接号,自身ID,目标亮度值,当前亮度值,4+4+1+1+1=11字节,90个灯要用牛X的90*11字节。
再就是基本中断伪代码 外循环是3列扫描,内循环是30次亮度判断。0点亮灯,亮度几就到几关灯,似乎是每次亮度判断都要将30个灯遍历一次(前后链接号何用?按亮度排序似乎不成,变亮度要重新排序)
最后留下真正要说的变亮度的悬念下回分解。

3楼 似乎是先占楼再码字,但是铺垫完了不见猪脚登台,楼是占了,说好的亮度变化呢

5楼 版主出现加精

7楼 一加精忘了3楼的坑 已经得出结论,实现了亮度变化,给出功能,接口,资源占用,结论是这东东很好很强大

一片标准的毕业论文范例出来了,给出标题,描述基本情况,要实现的目标,做个开头,笔锋一转贴出效果图,结论这东东已经先进水平。编辑推荐不知道怎么推荐的,先把3楼补上再说啊,呵呵。。。

16楼 这个控制方法的目标是让所有led实现非同步的呼吸灯效果,各种图标,数码管,按键灯等都能根据需要自由的进行闪烁,亮灭,缓变。
是否就是任意LED可以同时各自速率,周期变化亮度?例如
LED2 在 1秒到 8秒从亮度3 变化到亮度21
LED88在 2秒到 7秒从亮度27变化到亮度11
LED53在 4秒到11秒从亮度22变化到亮度9
LED31在 3秒      从亮度25跳变到亮度15

A点坐标D1 B点坐标D2,间距S=D2-D1 要求T时间到达 则V=S/T, 要求V速度到达 则T=S/V  如果一大堆AB点也就一大堆S,各自独立就会有一大堆VT,如果统一速度或者统一时间就变的很简单了。
目标亮度和当前亮度差也就是算距离,如果就你上面2楼东西不再添加,我太笨似乎想不出如何做到所有LED各自按速率和周期改变亮度,
从这个LED_changeLightness(u8 ledid, u8 targetLightness, bool is_immd )看,似乎是编号,目标亮度,是否瞬变
变化速度恒定(比如,0.5秒从全黑到最亮) 应该就是V固定,不管V还是T固定都一回事,每一轮列扫描按照速度向目标亮度方向步进当前亮度

7楼,变化速度可调的实现方法还没想过。
各自任意变化,按S=VT显然只能再加一个数组,每个灯配置一个自己独立的V.

14楼 要不要这样玩,是需求决定的和资源、技术没太大关系
21楼 我所讲的就是一种在特定需求下的驱动方法

反复强调特定需求实在没看出什么特殊需求引出这么个费时费力折腾**。

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对楼主辛苦码了这么多楼只能呵呵。。。没一点可取之处。

@le062  @dirtwillfly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发现有消息未读,打开发现原来是这个帖子,进来再看了一下,似乎是大致看明白了楼主意思

1楼 描述了如果LE ...

想起了一句话,忘了是怎么说的了。
具体到产品设计,做到最后,要用集合的观点来看问题

楼主:
确实整个帖子没有一行源码示例,关于链表操作的核心部分也说的过于简略
正好我打算做个小玩意,到时候把它放上来充实一下。

网友I:
哈哈,看看我们公司的TM1623 就知道怎么实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看看我们公司的TM1623 就知道怎么实现的了!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产品亮度是整体调整,不能针对单个led配置亮度,
这点不一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产品亮度是整体调整,不能针对单个led配置亮度,
这点不一样 ...

是的,动态扫描就是每一个时刻导通一位数码管,数据来控制LED灯的亮灭,导通时间决定了亮度;单个的LED灯的控制就没有了!

网友H(2014-08-30):
    楼主分享的很精彩,很用心的作业。  学习了。  必须加精, 顶贴,不能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