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以太网方案

楼主(2014-07-26):
DP83848CVV与DM9000相比,我知道DM9000带MAC,我现在想选型使用STM32F103+DM9000或者使用107+DP83848CVV,请问哪种更稳定??谢谢,或者可以说说还有那些以太网芯片可以选则,其他的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A:
稳定是要靠自己做出来的,后面那种,应该整体方案成本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是要靠自己做出来的,后面那种,应该整体方案成本低一点

LZ,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好像听说DM9000不是很稳定,BUG比较多,而且没有国外的认证,只有在中国卖。LZ有没有其他好的芯片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B:
W5500硬件栈不是挺好的吗?
也可以当MAC+PHY来用,协议栈自己实现

网友C:
楼主会写程序吗?我做了一个板子,STM32F107+DM9161的,MAC的接口和官方有点差别,根据官方例程来修改程序,但是网口调不通,能不能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