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这个错误怎么修改?

楼主(2014-07-26):
    各位师傅们,我是个PCB新手,在自学AD09绘图。遇到一个问题,请师傅们指点一下。我希望在板子的底层绘制一个环形焊盘的效果,就是希望底层有一个环形的线条可以镀锡的。该怎么操作呢?我是直接在Bottom Solder层里画了一个环形。
    请问这个错误该如何修改?

网友A:
你可以再bottom layer 层画圆环的。

网友B:
1.bottom solder会开窗,但是你没有信号线开窗干嘛呢
所以
先在bottom信号层画出环形焊盘,然后复制出一层,再把复制出的环形设为bottom solder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楼主:
感谢指点。我修改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