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图像显示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4-07-27):
系统连接两个ccd,一个彩色,一个黑白,从tvp5150经vp0口采集彩色图像,将采集到的图像的y cb cr分量分别放到Y[704*576]cb[352*576]cr[352*576]中,黑白ccd通过vp1只采集它的Y分量,程序可以控制是显示彩色或者黑白图像,彩色图像的处理:经过对y cb cr简单处理后送到显示缓冲区,可是显示的图像随机可能出现三种情况:(1)图像的y分量在正确的位置,相应的cb cr彩色分量会有偏移,画面的效果可以看出是本来不应该有颜色的地方,出现了色块。(2)画面跳动,即画面显示错位。黑白图像的处理:只对y分量处理,人为设定cb cr分量,出现的问题是,有时候显示从彩色切换到黑白(vp2显示接口,程序里设置显示彩色或者黑白可以切换),黑白显示稳定,有时候黑白画面也会出现不稳定,画面跳动,本该显示在某一位置的画面,显示到了同一行中的其他位置。  猜测的可能的原因:(1)cache没处理好(2)暂存数据的数组[704*576]设置大小有问题,即行数和列数设置的不对(3)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具体修改,求助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助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之前碰到过,在采集那儿加了点延迟解决了问题,也没深究什么问题,好像就是YUV不同步,现在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