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同时处理多个红外解码

楼主(2014-07-27):
项目需要,用一个单片机接很多个LED,它们分别接收环境中的红外信号,接着分别进行红外解码。
但是一般的单片机资源有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1.首先需要确定是要用不同遥控器分别控制对应LED吗?如果是这样遥控器不能同时操作,要在时间上分开操作,否则不同遥控器发出的红外信号相互干扰。
2.由于遥控器要分开操作,所以可以选择同样编码协议的但带不同用户码(也叫地址码),单片机只用一个解码程序,只是不同用户码对应不同LED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需要确定是要用不同遥控器分别控制对应LED吗?如果是这样遥控器不能同时操作,要在时间上分开操作, ...

对的,不同接收管不会在同一时间接收到信号的。
我现在的想法是:假如有三个接收管,分别接P1.0,P1.1,P1.2,那么就采用循环的方式接收,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所有遥控器都是在同一房间内操作的吗?如果是这样可以共用一个接收头用同一单片机引脚。

楼主:
事实上是我有很多个发射,很多个接收。但是接收头都不是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遥控器都是在同一房间内操作的吗?如果是这样可以共用一个接收头用同一单片机引脚。 ...

不可以的,我需要知道是哪个接收头接收到了信号。

网友B:
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出现两组或以上红外信号的话,没有任何办法进行解码,就算你用N个单片机,N个接收头,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我需要知道是哪个接收头接收到了信号。

如果几个接收头在同一电路板上一般来说几个都接收了信号,除非外接并且距离上相隔较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是我有很多个发射,很多个接收。但是接收头都不是在一起的。

漏看你这个回复了,如果只有3个接收头并且没有其它需要占用CPU较多运行时间,我初步估计一个单片机是可以处理得过来,否则需要多个单片机了。

网友C:
没有问题,用38K 调制的红外发射、接收器件,脉宽大约控制在600~900uS,一般的MCU完全来得及扫描、识别、处理几十路接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出现两组或以上红外信号的话,没有任何办法进行解码,就算你用N个单片 ...

恩,我在任意一个时间点,只有一个发送,也只会有一个在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几个接收头在同一电路板上一般来说几个都接收了信号,除非外接并且距离上相隔较远。 ...

接收时我打算顺序依次解码,所以应该不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