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4-07-27):
用串口调试助手向SIM800做TCP(串口通信)收发测试一切正常
用串口调试助手向STM32做串口通信一切正常

用STM32和SIM800做串口数据收发,单片机却只能接收31个字节的数据,后面的数据就不对了

我奇怪的是:如果说是SIM模块的问题,那它与电脑之间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如果说是我写的STM32程序有问题,那用电脑电脑给它发的数据又是完全正常的
况且程序也非常简单,就是建了一个256字节的接收buffer,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c;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c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serial1.in->pw++ = c;        //pw是接收buff的指针
        }
}
int serial_gets(buff_t*in,char* buff)
{
        while(1){
                if(in->pw>in->pr){
                        if(*in->pr++ == '\n'){        //接收到回车符0a结束
                                //strcpy();
                                //memset(in->buff);
                                in->pw = in->pr = in->buff;
                                return 1;
                        }
                }
        };
}
请问各路大神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是完整的程序不好理解,还有一些初始化和出错处理看不到。
串口调试助手的一些时间间隔和单片机不同也可能引起问题。

网友B:
注意AT指令的结束符,用16进制显示来对比差别,应该是你的MCU编程有误或波特率误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AT指令的结束符,用16进制显示来对比差别,应该是你的MCU编程有误或波特率误差太大。 ...

谢谢老大,经过您的指点,发现出现的故障的确是因为波特率的问题,我的SIM800E在9600下每当接收服务器32个字节的数据之后就会发生波特率误差,在19200下每当接收服务器64个字节之后就会出现波特率误差,这种误差对PL2003来说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的单片机就会发生数据错误,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模块本身是不是存在这种现象,我该如何让单片机适应这种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经过您的指点,发现出现的故障的确是因为波特率的问题,我的SIM800E在9600下每当接收服务器32 ...

从未听说模块有明显的波特率误差,一般都是发生在MCU端,主频不合适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未听说模块有明显的波特率误差,一般都是发生在MCU端,主频不合适所致。 ...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B6=PB7=PB8=PB9=0;
        PB12=PB13=PB14=PB15=0;
}

void serial1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char buff[256];
char *p;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c;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c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p++ = c;
        }

}
int main(void){
        GPIOInit();
        serial1_init();
        p = buff;
        while(1){
                if(*p=='\n'){
                        printf(buff);
                        memset(buff,0,sizeof(buff));
                        p = buff;
                }
        }
        return 0;
}

老大您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是我不够严谨,主观乱猜的,刚刚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一下模块输出时序的确没问题,这是我单片机的程序,单纯测串口接收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跟模块对接就会出现那种现象,实在解释不通,外部晶振8M,MCU是STM32F103C8T6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Init(void)

首先要确认MCU的波特率是否准确,根据器件手册所载计算一下便可获知。如果MCU的波特率设置没问题,那就是相关接收/发送程序的编制有问题,这个就只能自己好好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认MCU的波特率是否准确,根据器件手册所载计算一下便可获知。如果MCU的波特率设置没问题,那就是 ...

好的,谢谢老大,我再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