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GUI的画线函数是怎么起作用的

楼主(2014-07-27):
  学习UCGUI,参考了一个测试颜色的函数,打算发现我得到的结果和预想的不一样
画的线颜色完全一样????、
部分代码如下

void DemoShowColorBar(void)
{
  int x0 = 60, y0 = 40, yStep = 15, i;
  int xsize = LCD_GetDevCap(LCD_DEVCAP_XSIZE) - x0;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if (LCD_FIXEDPALETTE)
    y0 = 66;
    yStep = 13;
    GUI_DispStringAt("Fixed palette: ", 0, 40);
    GUI_DispDecMin(LCD_FIXEDPALETTE);
  #endif
  GUI_DispStringAt("Red",     0, y0 +      yStep);
  GUI_DispStringAt("Green",   0, y0 +  3 * yStep);
  GUI_DispStringAt("Blue",    0, y0 +  5 * yStep);
  GUI_DispStringAt("Grey",    0, y0 +  6 * yStep);
  GUI_DispStringAt("Yellow",  0, y0 +  8 * yStep);
  GUI_DispStringAt("Cyan",    0, y0 + 10 * yStep);
  GUI_DispStringAt("Magenta", 0, y0 + 12 * yStep);
  for (i = 0; i < xsize; i++) {
    U16 cs = (255 * (U32)i) / xsize;
    U16 x = x0 + i;;
    /* Red */
    GUI_SetColor(cs);
    GUI_DrawVLine(x, y0             , y0 +     yStep - 1);
    GUI_SetColor(0xff + (255 - cs) * 0x10100L);
    GUI_DrawVLine(x, y0 +      yStep, y0 + 2 * yStep - 1);
    /* Green */
    GUI_SetColor(cs<<8);
    GUI_DrawVLine(x, y0 +  2 * yStep, y0 + 3 * yStep - 1);
    GUI_SetColor(0xff00 + (255 - cs) * 0x10001L);
    GUI_DrawVLine(x, y0 +  3 * yStep, y0 + 4 * yStep - 1);
    /* Blue */
    GUI_SetColor(cs * 0x10000L);
    GUI_DrawVLine(x, y0 +  4 * yStep, y0 + 5 * yStep - 1);
    GUI_SetColor(0xff0000 + (255 - cs) * 0x101L);
    GUI_DrawVLine(x, y0 +  5 * yStep, y0 + 6 * yStep - 1);
    /* Gray */
    GUI_SetColor((U32)cs * 0x10101L);
    GUI_DrawVLine(x, y0 +  6 * yStep, y0 + 7 * yStep - 1);
    /* Yellow */
    GUI_SetColor(cs * 0x101);
    GUI_DrawVLine(x, y0 +  7 * yStep, y0 + 8 * yStep - 1);
    GUI_SetColor(0xffff + (255 - cs) * 0x10000L);
    GUI_DrawVLine(x, y0 +  8 * yStep, y0 + 9 * yStep - 1);
    /* Cyan */
    GUI_SetColor(cs * 0x10100L);
    GUI_DrawVLine(x, y0 +  9 * yStep, y0 + 10 * yStep - 1);
    GUI_SetColor(0xffff00 + (255 - cs) * 0x1L);
    GUI_DrawVLine(x, y0 + 10 * yStep, y0 + 11 * yStep - 1);
    /* Magenta */
    GUI_SetColor(cs * 0x10001);
    GUI_DrawVLine(x, y0 + 11 * yStep, y0 + 12 * yStep - 1);
    GUI_SetColor(0xff00ff + (255 - cs) * 0x100L);
    GUI_DrawVLine(x, y0 + 12 * yStep, y0 + 13 * yStep - 1);
  }
}

检查发现,战舰开发板的画线函数调用了这个画点函数
//画点
//x,y:坐标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LCD_SetCursor(x,y);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LCD_ILI9341->LCD_RAM=POINT_COLOR;

}
,也就是说画线的颜色是POINT_COLOR决定的,测试页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POINT_COLOR和    GUI_SetColor(cs);函数怎么联系起来呢????????????、、

显示字体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调用的全部是GUI自己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