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简单的电流源+电容问题得这样算

楼主(2014-07-27):
原贴地址: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4978&mobile=yes

原贴中有人给出了纯数学解答,这里给出电子学正规解答:
电流源驱动电容,其传递函数H(s)=Vout(s)/Iin(s)=1/sC,即传递函数就是电容的阻抗。
上式表明极点在原点处(这个重要性后面用到)。
假设激励为i(t)=Io*u(t)*sin(w0*t)
那么自然响应容易得V1=u(t)Io/w0C(欧姆定律),强迫响应易知是输入移相pi/2,即V2=u(t)Io/w0C*Sin(w0t-pi/2)
那么全响应=V1+V2(略)

画出波形,看的更清楚:激励电流源是幅度为Io的正弦波,自然响应是是等于I0/w0C的直流,强迫响应是交流正弦波,两个相加,交流上移即可。

楼主:
这个极度简单的电路,能说明一个超级重要的问题:这个电路稳定吗?如何判断?

网友A:
先记录:
原贴地址: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4978&mobile=yes

原贴中有人给出了纯数学解答,这里给出电子学正规解答:
电流源驱动电容,其传递函数H(s)=Vout(s)/Iin(s)=1/sC,即传递函数就是电容的阻抗
上式表明极点在原点处(这个重要性后面用到)。
假设激励为i(t)=Io*u(t)*sin(w0*t)
那么自然响应容易得V1=u(t)Io/w0C(欧姆定律),强迫响应易知是输入移相pi/2,即V2=u(t)Io/w0C*Sin(w0t-pi/2)
那么全响应=V1+V2(略)

画出波形,看的更清楚:激励电流源是幅度为Io的正弦波,自然响应是是等于I0/w0C的直流,强迫响应是交流正弦波,两个相加,交流上移即可。

网友A:
电容(单端口)的策动点函数为

    H(s) = 1/(sC)

注入电流激励

    x(t) = I0 sin(ω0 t)

其拉普拉斯变换为

    X(s) = I0 ω0/(s^2+ω0^2)

其中ROC为Re{s}>0。

自然的电容两端的电压信号的拉普拉斯变换为

    Y(s) = H(s)X(s)
         = [1/(sC)][I0 ω0/(s^2+ω0^2)]
         = [I0/(Cω0)][-s/(s^2+ω0^2)+1/s]

其中ROC也是Re{s}>0。

显见其反变换(即电压的时域表达)为

    y(t) = [I0/(Cω0)](-cos(ω0 t) + u(t))

有错误,抓紧改!

网友A:
居然能联想到“自然”和“受迫”,这“电子学”的水可真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能联想到“自然”和“受迫”,这“电子学”的水可真是太高了....

谢谢夸奖,斯坦福大学课件有讲这个例子,人家围绕这个例子把激励和响应的各种可能情形都说了,人家水平才叫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夸奖,斯坦福大学课件有讲这个例子,人家围绕这个例子把激励和响应的各种可能情形都说了,人家水平才 ...

自然响应通常是注入一个冲击激励,你看到了个1/s就以为是这里有那么个冲击激励了(1/sC 1),笑话!

这里原本就是拉普拉斯变换的初始条件,根本不涉及的什么“自然响应”。

正是,看得越多越糊涂,书白读了....

网友A:
xukun977  有错误,抓紧改!

先到那边去“洗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然响应通常是注入一个冲击激励,你看到了个1/s就以为是这里有那么个冲击激励了(1/sC 1),笑话!

这 ...

这个话题,重新开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能联想到“自然”和“受迫”,这“电子学”的水可真是太高了....

感觉有些大侠越来越神秘了,可能已经超凡脱俗,非我等凡人所能理解了。。。
似乎也不屑给我等理解的机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老古话有时候听听应该也是有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些大侠越来越神秘了,可能已经超凡脱俗,非我等凡人所能理解了。。。
似乎也不屑给我等理解的机会 ...

5楼那个你看不懂?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拉普拉斯变换那一章,给出了各种常见信号的拉氏变换及收敛ROC,查下表搞定,当然了,常见的10来种信号变换应该记住了。

不屑的背后是破晓百出,我离几里路就看见5楼最后表达式,括号里露了个u(t),然后直接把它提取到括号外就行了。
学过信号系统的人都知道,这个错误是常见易犯的,后果有时很严重,比如有无u(t)的微分结果大不同。

奥本海姆的书,在脚注处已经说明,微分方程求解略,所以酱油看到我那个很好奇,实际吴大正那本书第二章讨论的特别多,零输入,零状态,强迫响应(forced response),自由(natural)响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