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输出端接法有何区别

楼主(2014-07-27):
如下两张图,运放的输出端钳位二极管接在电阻前后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实际的影响应该不大。
电阻在后面的话浪涌电压对二极管的冲击会小些,毕竟100欧还是有限流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影响应该不大。
电阻在后面的话浪涌电压对二极管的冲击会小些,毕竟100欧还是有限流作用的 ...

昨天领导要求我电阻限流要放在钳位的前面
想弄清楚到底有什么说道没

网友B:
第一个,保护内部。防止外部电压倒灌进来(由于误接)损坏内部器件,因而将运放的输出端电压钳位在-0.65V~+5.65V之间。
第二个,保护外部。防止运放的输出电压超过-0.65V~5.65V(运放正电源电压高于5.65V,运放负电源电压低于-0.65V才可能)损坏外部器件。

网友C:
记住,师长必有道理,要不然还能领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保护内部。防止外部电压倒灌进来(由于误接)损坏内部器件,因而将运放的输出端电压钳位在-0.65V~+ ...

这么解释我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C(点评):
明白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住,师长必有道理,要不然还能领导你’

是啊,有道理所以要弄清楚道理在哪,不能只是盲目的听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住,师长必有道理,要不然还能领导你’

明白假了做何解
毕竟还是想弄明白

网友C(点评):
最好请教你领导

网友C:
电阻为何要在前?
我看4楼2遍还是沒明白什么原理,而楼主却说明白了
显然是假了,楼主不过是听着感觉良好
不相,楼主说说它符合什么原理

网友D:
我是个维修,产品有相似电路,有次同事烧程序接反了,把bav70s烧了,后来换了个试试,单片机还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为何要在前?
我看4楼2遍还是沒明白什么原理,而楼主却说明白了
显然是假了,楼主不过是听着感觉良好

我的理解就是二楼说的给二极管也起了限流的作用
之前没想到方向性的问题,四楼给了提示

楼主:
现在又想了想,电阻加在前面,假如输出电压过高,二极管导通,阳极5.7V,压降就都加在电阻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想了想,电阻加在前面,假如输出电压过高,二极管导通,阳极5.7V,压降就都加在电阻上 ...

这还差不多
第一,要学会熟练运用原理去分析和设计电路结构
第二,要习惯向领导讨教,意义深远

网友B:
若是这样,就说明楼主的目的是保护外部,要不然就不需要那两个二极管箝位了,也说明运放的供电不是0~5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若是这样,就说明楼主的目的是保护外部,要不然就不需要那两个二极管箝位了,也说明运放的供电不是0~5V。 ...

不是保护外部、内部的问题。如果二极管直接与运放输出相接,由于运放输出阻抗很低会把运放甚至二极管都烧坏。所以说,运放的输出端钳位二极管只能接在限流电阻的后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保护外部、内部的问题。如果二极管直接与运放输出相接,由于运放输出阻抗很低会把运放甚至二极管都烧 ...

现在详细解释一下我的看法吧,有意见拍砖哈。首先接入箝位二极管,一定是要保护某个东东,因此保护谁这个目的很重要,目的决定方案。

第一种接法,保护内部,通常的情形是运放的输出直接到外部接口,而运放的电源就是0~5V,因此正常情形下,运放的输出不会使两个箝位二极管任何一个导通,因此无需限流。但外部接入的信号无法保证是否会因误操作而是倒灌进来一个高电压。举个实际例子,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当风风火火地拿着信号发生器的输出表笔在待测电路板上这里碰碰,那里碰碰时,很难保证碰到的都是电路的输入端,万一碰到低输出阻抗的高电压输出端,“被”信号发生了怎么办。这种接法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内部电路,限流电阻的功率要按设计的抗外部倒灌电压来计算。

第二种接法,保护外部,通常的情形是运放的输出直接接到下一级电路(对于此运放来说,下一级电路仍然算是外部),而运放的电源供电电压超过0~5V,因此其输出可能超过0~5V范围,而下一级电路的输入不能接受超过这个范围太多的电压,因此需要用二极管箝位。由于只是下一级电路(而非外部接口),不会出现误接情况。通常这样用时因为前后级的供电电压不同。限流电阻的计算就不用说了吧。

因此两种接法无对错之分,按保护的目的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差不多
第一,要学会熟练运用原理去分析和设计电路结构
第二,要习惯向领导讨教,意义深远 ...

领导从来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这样,就说明楼主的目的是保护外部,要不然就不需要那两个二极管箝位了,也说明运放的供电不是0~5V。 ...

是的。运放如果单5V我也不需要加钳位了,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