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句初始化的意思

楼主(2014-07-27):
typedef struct _HAL_Obj_
{...
....
....} HAL_Obj;

struct _HAL_Handle_ *HAL_Handle;
请问一下这段代码的意思,主要是上面定义的是HAL_Obj而下面是 struct _HAL_Handle_ *HAL_Handle;,感觉不是一回事,但是后面一直是用HAL_Handle->的内容是HAL_Obj里面的变量。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我是来消灭零回复的
匿名
程序是不可以只看局部的,这2个语句只是定义了2个结构

网友B:
typedef  的意义你应该先查一下,呵呵。简单的C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我是来消灭零回复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不可以只看局部的,这2个语句只是定义了2个结构

嗯 好 我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的意义你应该先查一下,呵呵。简单的C语法。

嗯 好

网友D:
typedef struct _HAL_Obj_
{...
....
....} HAL_Obj;
这里边的HAL_Obj不代表是个变量,仅仅是个变量类型(结构体类型),你贴上完整的几行代码我才能更清楚,后边定义那个才是真正的结构体变量

网友E(2014-09-24):
在引用动态链接库时也要用到typedef 〔动态引用时〕。用以声明要使用的函数的返回值与参数,以及定义一个函数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