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电阻温度测量电路,疑问,谁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4-07-27):
这是一个温度测量电路,用的是Pt1000 ,VREF=2.5V输出为V0=100/82*RPT*VREF-50VREF (RPT此处为X1)
这样放大器就不在线性了,是不是我算错了啊。谁能帮我分析下呢?

楼主:
周末大家,很忙吧~~ 呵呵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是不是我的问题很奇怪啊 ~~~

网友A:
等一下,lymex待会儿回答你。

网友B:
是线性的,一次方程也叫线性方程,表示在图上就是一条直线,但直线不一定通过原点,即温度为0输出电压不一定为零,但也是线性。

网友C:
计算公式不对吧

网友D:
最后结果 V0=100/82*RPT*VREF-50VREF, Pt1000的信号值放大一两倍(公式里RPT单位为K,取值为1),却叠加-50VREF(应该还会超出电源范围)这样大的直流。
---没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结果 V0=100/82*RPT*VREF-50VREF, Pt1000的信号值放大一两倍(公式里RPT单位为K,取值为1),却叠加-5 ...

公式RPT的单位为1,我试着将R7/R8,R7/R6的值设为未知,通过输出范围去求R7/R8,R7/R6,结果的值好像也不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线性的,一次方程也叫线性方程,表示在图上就是一条直线,但直线不一定通过原点,即温度为0输出电压不一 ...

公式RPT单位为1,如果温度为0的话,V0=-122v这样的话 输出也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式RPT单位为1,如果温度为0的话,V0=-122v这样的话 输出也不对啊

电路是线性的,因此输出电压与RPT成线性关系无疑。
问题是,温度与RPT不是线性的,因此最终输出的电压与温度的关系就不是线性的,解决这个非线性问题一般就查表、内插。当然,也可以解方程球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线性的,因此输出电压与RPT成线性关系无疑。
问题是,温度与RPT不是线性的,因此最终输出的电压与 ...

你好,谢谢你的回帖,其实我现在的疑问是:按现在求出的公式,输出电压不在运放线性范围内。这样就不能测出温度了~~~
是我的计算错误吗?电路不是自己设计的,老板说要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帖,其实我现在的疑问是:按现在求出的公式,输出电压不在运放线性范围内。这样就不能测 ...

看了一下电路,电路有问题。
主要是U2的工作点不合适,R8左边电压太高,造成T_OUT输出负向饱和。
解决的办法是把R8的左边接到三角地上。
另外,U1和U2是什么运放?为什么U2的8脚接地而1脚接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