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PCB问题

楼主(2014-07-27):
大家好,小弟想画个四层板(以前只画过两层)有5v电源盒12v电源,求大师指导,四层布线层中,电源层和地层需要画线吗,内层覆铜时怎么覆铜的,

网友A:
电源层和地层画不画线都可以,铺铜和普通2层没啥区别。

楼主:
内电层有覆铜那一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电层有覆铜那一项吗,

你用的什么软件,我永99se和ads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电层有覆铜那一项吗,

这段时间公司搬家,断网了,没法截图上来。

网友B:
TOP GND VCC BOT
全部设置为走线层 不要搞什么负片 晕死你
GND 不走线 铺铜
VCC 可以适当走线 主要电源部分 铺铜 不同的电源圈不同的区域 最后外圈 GND 铺

网友C:
你得发给截图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得发给截图来看看

那要这个周末或下周了

网友D:
我觉得和双层的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电源层和地层都铺铜,信号线尽量都走在上下两层,这样会有利于你板子的调试与维修

楼主:
电源层和地层 铺铜都是铺网络地吗

楼主:
覆铜那一项也没有电源层和底层那已选项啊 ,到底怎么覆铜啊

网友E:
电源层本来就是一张铜皮,不用覆铜,走线就是分割了

楼主:
分割完就不用走线了,哦,地线层也是的吗,大师

网友F(2014-10-09):
我也想试试四层

网友G:
简单点的说明,中间的两层和顶层底层的区别就是无法放置器件,其他的走线敷铜都是一样的,层次的名称也是自己定义的。当然更高的可靠性和EMC等考虑的时候规则就多了。

网友H:
中间层是否敷铜和所用的软件及设置有关。

网友I:
对于4层板,一般是顶层为主要信号层、第二层为地层、第三层作电源层、最后一层为信号层,
那么GND层要求是完整的,不能走线,不能被割断,因为第一层是信号层,要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
第3层电源层一般需要铺铜,面积较大,不建议走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