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指示灯不闪的问题

楼主(2014-07-27):
#include<p24fj64gb106.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TRISB=0;
AD1PCFG=0XFFFF;
while(1)
{
  PORTB=0XFF;
  for(i=0;i<60000;i++);
  PORTB=0;
  for(i=0;i<60000;i++);
}
}
我·写了个PIC24FJ64GB106的测试程序,烧进去之后,指示灯不闪。
请高手指教。
配置位见附件。谢谢!

楼主:
我把配置位改为
_CONFIG3(WPFP_WPFP0 & WPDIS_WPDIS & WPCFG_WPCFGDIS & WPEND_WPENDMEM);
_CONFIG2(POSCMOD_HS & DISUVREG_OFF & IOL1WAY_ON & OSCIOFNC_ON & FCKSM_CSDCMD & FNOSC_PRI & PLL_96MHZ_ON & PLLDIV_DIV3 & IESO_OFF);
_CONFIG1(WDTPS_PS1 & FWPSA_PR32 & WINDIS_OFF & FWDTEN_OFF & ICS_PGx1 & COE_OFF & BKBUG_ON & GWRP_ON & GCP_OFF & JTAGEN_OFF);
还是不行。

网友A:
去官网看看范例就知道了

楼主:
找不着范例。

楼主:
测了一下,晶振没起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看看范例就知道了

你好,请问你那里还有97J60的资料吗?能不能传我一份?2068281463@qq.com

楼主:
搞好了,芯片上晶振两个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