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载问题

楼主(2014-07-27):
下载149和2419都没问题,就是5529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程序能下进去,但是怎么会弹出这个对话框?

楼主:
用的仿真器是MSP-FET430UIF

楼主:
请问是工程选项配置不对吗?

网友A:
这个直接的看下的你的仿真软件的工程那芯片选择的,你肯定选的不是5529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的看下的你的仿真软件的工程那芯片选择的,你肯定选的不是5529的。 ...

是5529啊,截图上不也显示了驱动是552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特意选的5529,就是跳出这个提示框,程序还是能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