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问一个在运放电路中芯片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4-07-27):
在一个放大电路中,需要将电压放大500倍以上,同时需要滤波等操作,同时信号源幅值不稳定,实验发现在自己需要频率的情况下,在幅值比较大的情况下,会出现失真情况,我想这可能是电路中的某个芯片放大器出于过饱和的情况了,那么在设计电路是,与运放有关的芯片,该如何选择,或者在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时,注意那些值

网友A:
包含了很多运放电路的应用条件,帮顶

网友B:
如果是交流信号,首先需要根据交流信号的频率和放大倍数确定运放的增益带宽,然后是噪声、开环增益倍数、共模抑制比、共模输入范围(即是否轨对轨)、输入失调电流等指标;
如果是直流信号,首先根据直流信号的大小选择合适的Vos和输入失调电流输入偏置电流,然后是开环增益倍数、共模抑制比、共模输入范围等指标

网友C:
帮顶三楼,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D:
如果削波失真是由于信号幅度大,但最后不要的信号引起的,先要滤除它,只放大有用的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帮顶三楼,又学到了一招

同意三楼,另外失真分为很多种?楼主应该说清楚是那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三楼,另外失真分为很多种?楼主应该说清楚是那种失真。

哦,我所说的失真是,放大器处在过饱和的情况下,引起的失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交流信号,首先需要根据交流信号的频率和放大倍数确定运放的增益带宽,然后是噪声、开环增益倍数、共 ...

交流信号为何不用考虑失调电压和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交流信号为何不用考虑失调电压和电流?

失调不影响交流放大器工作,除非失调大到影响输出幅度。

网友H:
500.乘上频率。你最好选择GBW比较高的芯片。另外以及压摆率也有要求。失真问题,需要考虑电源的电压最高值尽量高点,以及是不是轨对轨的。另外注意输出电流等的大小。以及偏置与噪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0.乘上频率。你最好选择GBW比较高的芯片。另外以及压摆率也有要求。失真问题,需要考虑电源的电压最高值 ...

轨对轨是指的什么,不太清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轨对轨是指的什么,不太清楚的

为了使得输入输出可以使电源那么大甚至超过电源。尽量考虑用轨对轨放大器

网友I:
如果输入幅度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A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