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并口、普通I/O口

楼主(2014-07-27):
单片机初学者,想要了解单片机上这三个口的意义和位置,一般IO口可作为并口用吗?我现在想要用16个并口,可以选择单片机上的普通16个IO口吗?

网友A:
可以滴,16个io的数据同时输出或输入,就可算1个16位的并口了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速度,才能具体说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