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EF5050输出电压被拉低原因

楼主(2014-07-27):
求大神帮忙!
REF5050输出的基准电压(5V)接到AD7502SQ上,结果输出电压被拉到了1.1V。
AD7502SQ输出两路,每一路都依次连接两片AD8221AR(8221A输出电压到8221B),最后AD8221B输出到THS4521产生差分信号

网友A:
如果基准电压仅接到AD上,此时电压被拉低,要么你的连线有问题(包括PCB),要么器件已经坏了。